1602液晶51单片机程序向msp430g2553移植出现问题

楼主:
写入数据函数和写入命令函数中DataPort=com;编译不通过,程序为
/*-----------------------------------------------
  名称:LCD1602
  论坛:www.doflye.net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通过标准程序静态显示字符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EN_CLR P1OUT=1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EN_SET P1DIR=0

#define RS_CLR P1OUT=1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RS_SET P1DIR=0

#define RW_CLR P1OUT=0
#define RW_SET P1DIR=1

#define LCD_DATA_PORT P2OUT  //以下3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DATA_DDR P2DIR   //一定要用高4位
#define LCD_RS BIT6
#define LCD_EN BIT7
#define LCD_RW BIT5
#define DataPort       BIT7|BIT6|BIT5|BIT4|BIT3|BIT2|BIT1|BIT0  //8位数据线连接模式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7,0,'o');
  LCD_Write_Char(8,0,'k');
  LCD_Write_String(1,1,"www.doflye.net");
  while(1);
}
}

网友:
学习了,资料很好,感谢分享。学习中缺失中的资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