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socket_客户端

楼主:
好吧,我有点无聊,又写了个客户端程序,欢迎大家测试

客户端程序支持重连、心跳包和配置定时断开主动重连功能,相关参数可以通过宏进行设置。

测试同样适用TCPUDP Debug工具,创建好服务器就行了
在板子上面运行./SOCKET_CLIENT 192.168.1.101 7788

注意这里的192.168.1.101是我电脑的无线网络本机地址,端口7788是服务器创建时候指定的端口号,我的板子无线网络的本机地址是192.168.1.200
板子有线网络的本机地址是192.168.2.1,从我后面的图可以看到,我使用ssh登陆这个地址控制板子的,因为串口我会经常要用来连接板子的COM2了。
其实这个有线是无所谓的,用无线就行了。

贴出主要的代码片段,下面是重连和心跳部分,这里为什么有两个重连机制,主要是之前在lwip上面send函数有问题导致的,linux下面当然没问题了,放心用吧。
if (ret == 0){
                                #if ENABLE_CLIENT_TIMEOUT_RECONNECT
                                                /* 每隔150秒重连一次 */
                                                if(re_connect_time_cnt >= (CLIENT_RECONNECTION_SEC/3)){
                                                                printf(">>>>>>>>>GOTO YUN_SERVER RECONNECTION\n");
                                                                re_connect_time_cnt = 0;
                                                                close(socket_client);
                                                                socket_client = -1;
                                                                msleep(CONNECT_PERIOD_MS);
                                                                goto re_connect;
                                                }
                                #endif
                                                printf("#Send heart to cloud\n");
                                                if (send(socket_client, heart, 12, 0) != 12) {
                                                                /* 验证send函数返回值是否有问题--在lwip中会有问题 */
                                                                printf(">>>>>>>>>SEND HEART FAILUED GOTO RECONNECTION\n");
                                                                close(socket_client);
                                                                socket_client = -1;
                                                                msleep(CONNECT_PERIOD_MS);
                                                                goto re_connect;
                                                }
                                }

参数传递,支持DNS域名解析哦,可惜我没有服务器,虚拟了个地址,以前在lwip下面测试过,API不太一致,不过差不多的。

if ( argc == 3 ) {
                #if YUN_SERVER_DNS_ENABLE
                                printf("#Input Server DNS:%s PORT:%s", argv[1], argv[2]);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remoteHost->h_addr);
                                re_dns1:
                                remoteHost = gethostbyname( argv[1] );
                                if (remoteHost == NULL) {
                                                msleep(DNS_PERIOD_MS);
                                                goto re_dns1;
                                }
                #else
                                printf("#Input Server IP:%s PORT:%s", argv[1], argv[2]);
                                if ( inet_aton(argv[1], &server_addr.sin_addr) == 0) {
                                                printf("#Error ip address\n");
                                }
                #endif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atoi(argv[2]));
                } else {
                #if YUN_SERVER_DNS_ENABLE
                                printf("#Default Server DNS:%s PORT:%d\n", server_dns, server_port);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remoteHost->h_addr);
                                re_dns2:
                                remoteHost = gethostbyname( server_dns );
                                if (remoteHost == NULL) {
                                                msleep(DNS_PERIOD_MS);
                                                goto re_dns2;
                                }
                #else
                                printf("#Default Server IP:%s PORT:%d", server_ip, server_port);
                                if ( inet_aton(server_ip, &server_addr.sin_addr) == 0) {
                                                printf("#Error ip address\n");
                                }
                #endif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

最后看下测试的截图

CONNECT

OPEN

QUEUE

CLOSE

重连测试,停止服务器重新打开服务器

STOP

START

网友:
域名解析相关变量定义:

#if YUN_SERVER_DNS_ENABLE
                struct hostent* remoteHost;
                const char server_dns[25] = "socket.eeworld.com";    //服务器DNS地址
#else
                const char server_ip[16] = "192.168.1.200";              //测试服务器地址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