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调器发送命令给终端节点失败

楼主:
通过串口,协调器发送命令给终端节点,如输入A,发送collect_start(0x01),不加zb_SendDataRequest这句的话,输入A后,LED亮,串口显示Starting Collect, 使用zb_SendDataRequest 向终端节点传送命令时,串口不能正常接收数据。求分析!在线等。

void my_Uart(void)
{
  uint8 c;

  uint8 pData[1];

  c=Uart0Receive();

  asm("NOP");

  switch(c)
  {
     case 'A':    //开始采集
       HalLedSet( HAL_LED_1, HAL_LED_MODE_ON );
       HalUARTWrite(0,"Starting Collect\n",17);
       pData[0] = Collect_start;
       zb_SendDataRequest(0xFFFF,SENSOR_CONTROL_CMD_ID,1,pData, 0,AF_SKIP_ROUTING,0 );
       break;
     case 'B':    //停止采集
       HalLedSet( HAL_LED_1, HAL_LED_MODE_OFF );
       HalUARTWrite(0,"Stop Collect\n",13);
       pData[0] = Collect_stop;
       //zb_SendDataRequest( 0xFFFF, SENSOR_CONTROL_CMD_ID,1,pData, 0, AF_ACK_REQUEST,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不要沉了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是加了zb_SendDataRequest串口无法接收到A字符还是?你的my_Uart(void)函数应该会在回调函数中一直调用,建议你把c变量用完之后清空下数值免得一直触发发送

网友:
谢谢,刚看到你的回复,接收不到字符A,我试一下清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