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向量名一直搞不明白

楼主:
我用定时器中断产生方波 芯片是430F5529
void Timer_Init()
{
  TA0CCTL0=CCIE;
  TA0CCR0=500;              //300K HZ
  TA0CTL=TASSEL_2+MC_2;    //CLK SOURCE IS SMCLK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0x08;
   TA0CCR0+=500;
}

程序没有问题,我就想问我怎么知道中断名应该是TIMER0_A0_VECTOR而不是别的什么,这个去哪里查?

网友:
所谓的中断向量是个整数,具体都有哪些中断可以在datasheet里面查。
头文件里一般把中断向量的整数定义为宏定义或者枚举,具体叫什么名字去头文件里面查。

网友:
去头文件里面查

网友:
ccs的话,直接选中TIMER0_A0_VECTOR按F2还是F3来着,可以定位到头文件的宏定义那里,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