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的运算能力?

楼主:
  楼主只是一学生,用过的单片机是有好多种了,但只局限于会用,一般不会深究它的内部原理什么的,更不会去研究它的汇编指令,所以对MCU只能说是一知半解。
  28027——CPU 由片上 32 位辅助寄存器,32×32 位乘法器,逻辑运算单元组成。在我用过的MCU中也算处理能力不错的了,但怎么在写程序时,稍微涉及多一点的运算,要么编译就不通过,要么烧写FLASH后,程序运行时跑飞(跳到非法中断)。比如处理float数据,多于大概7个float数据相加后再除以一个float数(求平均值),就会出错,这算是浮点运算么?
有没有高人或版主大人来解释一二

网友A:
出错可能是对28027了解过少。写程序的基本都会对自己用到的资源做个估算,然后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错可能是对28027了解过少。写程序的基本都会对自己用到的资源做个估算,然后选择合适的芯片。

嗯,一直都了解比较少,所以才会现在这样,但我觉得,难道7个float数相加都会超出他的计算能力了么?7个float数本身都很小,而且我把这个float数计算注释掉后,程序确实正常了,问题是出在这里,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在哪能查到这些,TI文档不都是在讲外设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一直都了解比较少,所以才会现在这样,但我觉得,难道7个float数相加都会超出他的计算能力了么?7个f ...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一直都了解比较少,所以才会现在这样,但我觉得,难道7个float数相加都会超出他的计算能力了么?7个f ...

ti的文档很多很全的,可不只是讲外设的,那是你只看了外设的。具体的内部结构,指令,都有详细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

程序如下,这个程序现在把滤波函数已经屏蔽了,PID也还没用,滤波函数之前是写在定时器里,后来在主while里也试了,加了就不行,滤波函数没问题,昨天试过能用,函数名字是filter_x和filter_y,是对adc采集回来的值进行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i的文档很多很全的,可不只是讲外设的,那是你只看了外设的。具体的内部结构,指令,都有详细的文档。

嗯,刚刚也找到TI的关于28x的内核什么的文档,但都讲到汇编指令了,一时半会儿看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刚刚也找到TI的关于28x的内核什么的文档,但都讲到汇编指令了,一时半会儿看不懂啊。。

想深入学习的话,找找相关的书籍看看吧,汇编指令和讲结构的书,但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去弄那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深入学习的话,找找相关的书籍看看吧,汇编指令和讲结构的书,但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去弄那么明白

→_→暂时没有很多时间去深入学习,如果不是感到他的运算能力太“弱”了,不明白为什么,也不会纠结这个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出现栈溢出

网友: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这样再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_→暂时没有很多时间去深入学习,如果不是感到他的运算能力太“弱”了,不明白为什么,也不会纠结这个

不是它的运算能力弱,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把程序写对了,就是再多的计算量也能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放到前面并开了两个滤波函数, 还是进到非法中断了. 图省事儿程序写在中断里了, 但200ms的时间应该能够运行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它的运算能力弱,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把程序写对了,就是再多的计算量也能算。

我打算试试IQmath,应该会减少下运算时间和CPU的负担,毕竟是定点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