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是新手,请问以下问题该如何解决?感激不尽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7 32位的系统,电脑上已经安装过IAR与CCS了,但我的msp430g2553 launchpad在电脑上不显示在COM口处,显示在其他设备处,可以下载程序,但仿真好像有点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
驱动没装好,建议卸载驱动,再重新安装。
如果还是安装不好,那就是你的win7系统有问题了,建议重装系统,要原版镜像,不要GHOST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