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之等灯等灯——1、开始工作】

楼主:
之所以把工程名字叫做等灯等灯,是因为要做的跟灯有关。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亮度检测和自动调节,后来看到坛子上有呼吸灯的讨论,就决定加入更多的模式。基本过程大家都写了,只写一点大家没有说到的。今天是初步入门。
安装很顺利,只选了RL78,可以省300M空间呢
装完update,下了200M
将下载好的设备支持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程序安装文件夹\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连目录一起copy
下面是create project
界面上直接选MCU,写上project name。如果要copy其他project,选上pass the file comp….,这个选项的文件时链接的,目录下只有.mtpj和.mtud两个文件,如果把最后一个钩子也选上,那么会把源文件全部copy过来。
也可以直接打开project。和CCS等其他基于eclipse的IDE不同,这里没有特别的workshop的概念,非常省心,同时支持中文目录,还不错。打开例子程序,编译通过。大家可以把“DefaultBuild”删除,然后shift+F7,可以看到顺利生成了hex等各个文件。
如何下载呢?当然是通过ezcube了,安装驱动后得到一个虚拟串口。上电的话其实只要连1和3就行啦。可以看到一个呼吸灯。另一个固定亮度的。万用表测得VDD大概是4.79V。
那么和开发板怎么连接呢?其实按照文档,只要再连3跟就好了,分别是2、4、8。文档对reset唧唧歪歪说了很多,不是很理解。另外坑爹的瑞萨很多做的不好,比如这个特别说明的图上右下角是R8C,可是实际是M3,。。。注意在M3上,连上板子是没有效果的,放other可以看到呼吸灯效果,但是真正调试的时候还是要用M3 的哦。

如果要烧写的话,还要把RL78_China_R7F0C8021_Custom_Productlist.xml放到RFP的device目录下。然后更新固件RL78exceptG10.结果说固件太老了
只好试试另一个RL78,结果OK了。
正常连上板子是没有反应的,应该就是前面说的reset的问题。连上,按下载,程序自动停在main的第一行,这是调试器还是红灯,

点击绿色箭头,开始正常运行,调试器也变绿灯了。
试用了一下调试的各个按钮,跟大家分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和2都是下载,1应该是编译完直接下载,2可以等编译通过再下载。
5是运行,4是停止,6是忽视断点运行,8-10分别是step,step over和stepout
7是重启,然后程序会运行,而3是reset,然后停在main的第一行。最后11是停止调试。总体来看,这个调试还是够用的。
下面来分析一下sample代码,看while1里面的东西,初看啊,以为按键来切换呼吸灯效果的,按一下停,按一下开始。可是不行啊。其实原始代码中那个按键一旦进去,把mode改成0,第二轮循环的时候,又会进mode==0的语句,又改回到mode=1,start呼吸灯。修改了一下,可以看到按键效果了,大家可以把while里面的改成我这个样子。
if (P13.7 == 0)
              {
                     while(P13.7 == 0);
                     mode=(mode+1)%2;

                     if (mode)
                     {
                            //mode =0;
                            TAU0_Stop();
                     }
                     else
                     {
                            TAU0_Start();
                     }
              }
放上两段修改前和后的小视频。有作用就是按一次开始呼吸,再按一次停止。交替发生

网友A:
请问你的RFP下载成功了? 你用的什么固件啊~,我测试了下载不了,RFP软件设置也比官方的教程设置少了几步,而且软件提示未授权版本不可以使用~ 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RFP下载成功了? 你用的什么固件啊~,我测试了下载不了,RFP软件设置也比官方的教程设置少了几步 ...

光盘或者官网上有,这边再附一个 EZ_QBEZUTL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RFP下载成功了? 你用的什么固件啊~,我测试了下载不了,RFP软件设置也比官方的教程设置少了几步 ...

我没有直接调用RFP,就是cubesuite上点下载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直接调用RFP,就是cubesuite上点下载按钮

原来这样,我也是这样下载的~

网友:
我也没有设置什么RPF,就copy了一个device文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