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_A的使用

楼主:
各位,我把Timer_A设定为UART,ADC,PWM,Timer_B输入捕捉,应该不会相互影响吧?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A:
只要功能引脚之前没有冲突就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功能引脚之前没有冲突就不会有影响的

我害怕内部公用一些寄存器,相互影响,浏览了一遍,暂时没有影响的,就是东西加多了,不好整理,还有,请问中断套中断好不好?我是新手,多谢

网友:
中断嵌套要看实际情况来使用,中断程序应尽量简短,但是也不要嵌套太多层,以免影响响应速度和防止堆栈溢出,我所了解的就这么多,不一定就是这样,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