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飞线为何在...之后还存在

楼主:
用DXP在Midlayer1 铺上一块 +3.3V电源层,但在该区域有两个网络+3.3V过孔之间仍有飞线,其他没有,这是神马情况?软件问题还是设置?我检查了与这两过孔的导线网络及连接没问题,求大侠帮助!!!(注释下,过孔是放在Bottom layer 线上,我在过孔另一边不一点点toplayer线仍有飞线,好像也不是这问题,求解)

另是否弃之不管,对打板没有影响?求助

网友:
DXP 不知你用的哪个版本。连线删除,多删几条。再连接一遍。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A:
重新原理图更新PCB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原理图更新PCB一下,,,,

试过了,也不行。后来发现铺设+3.3V时没有给另一网络留下走通区间,把电源层两冲突网络(之前是只能一个铺设后连上)区间改到合适后就都连上了,可能跟软件版本有关吧...。

网友: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