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M2576稳压模块电路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
1.首先这个二极管D1方向对不对?怎么正极和地相接?
2.我按照这个电路图上电12V后,这个L1电感就冒烟,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正确!
2、用的多大功率的电感?

网友A:
1. D1的方向没有错,mos管关段之后,电感存储的能量通过D1释放或者存储到C10(电感电流无法突变)
2.从原理图来看没有问题,L1冒烟的话是电感电流过大,看看输出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正确!
2、用的多大功率的电感?

100UH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D1的方向没有错,mos管关段之后,电感存储的能量通过D1释放或者存储到C10(电感电流无法突变)
2.从原 ...

LM2576输出3A电流,这个大不大?

网友:
有点大,一般都要留有裕度的
对了,电感一定要用功率电感,不然肯定会冒烟的

网友:
我问的是功率,或最大承受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