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
哪位大神有可调稳压电源的电路图~急求~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根据负载功率选择合适的调整管。如果要求低压差,调整管选择mos管。

网友:
专用芯片还是分立的,集成的最普通的用LM317

网友:
已经做出来啦~就是用的lm317,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