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有单通道程序,多通道怎么改

楼主:
5芯积分
求大神帮忙啊。。。。。
#include
#include "lcd12864.h"
float temp;
float voltag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2[] ={"MSP430GLAUNCHPAD"};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2SEL=0x00;//p2.6和p2.7管教默认的第一功能是外部晶体振荡器的接口,设置第二功能-通用IO口
        P2DIR |= BIT6+BIT7;//设置P2.6,P2.7位输出
        /*将内部DCO校准至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SELM_0;//MCLK采用1M的内部DCO
        BCSCTL2 |= DIVS_2;//SMCLK采用250K的时钟
        Ini_Lcd();

        Disp_HZ(8, s2);
        ADC10AE0 |= BIT0;
        ADC10AE0|=0X1a;
        ADC10CTL0 |= SREF_1+REF2_5V+REFON+ADC10IE;//将AD10基准设置为2.5V 开启AD允许中断
        ADC10CTL0 |= ADC10SHT_0+MSC;//打开AD转换,过采样率设置为4个采样周期
        ADC10CTL1 |= ADC10SSEL_3+SHS_0;//选择250K的采样时钟,用ADC10SC触发采集
        ADC10CTL1 |= CONSEQ_2+INCH_0;//采样模式,通道0
        ADC10CTL0 |= ADC10ON;
        ADC10AE0  |= 0xFF;
        ADC10CTL0 |= ADC10SC+ENC;
        _EINT();//允许中断
        while(1)
        {
                float max[32];
                //float ma=0.;
                float dave=0;
                unsigned int i,j;
                //delay_ms(50);
                ADC10CTL0 |= ENC+ADC10SC;
                for(j=0;j<10;j++)
                {
                                temp = ADC10MEM;
                                max[j] = temp*25/10230;
                                dave += max[j]/10;
                }

                Disp_SZ1(16, (int)dave+'0');
                Disp_SZ1(17, '.');
                Disp_SZ1(18, (int)(dave*10)%10+'0');
                Disp_SZ1(19, (int)(dave*100)%10+'0');

        }
}
//AD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将SR里的CPUOFF位置0
}
//定时器输出单元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将SR里的CPUOFF位置0
}

网友A:
这是AD采集的程序

网友B:
看你这样不像希望实现是芯片手册上描述的“多通道”。
先看手册: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中文版539-542页,英文版540-543页。你确信是要使用这样的“多通道”?
我之前使用过的是两路通道交替采样转换(或者多通道交替采样转换),使用的是“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然后转换完成再换另外一路。
需要注意的是中文手册553页,英文手册555页,只有当ENC=0 时,ADC10CTL1中的第15-12位(INCHx 输入通道选择)才能被修改。而每次转换完毕ENC是=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2030b01017x74.html

这个签名好高级

网友:
重复发帖,此楼删除。

网友:
这是我的ADC10单通道转换32次的程序,调试来可以用的!

网友:
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样不像希望实现是芯片手册上描述的“多通道”。
先看手册:
http://www.ti.com.cn/cn/lit/ug/zhcu0 ...

我意思是,几个引脚一起采集模拟信号

网友:
while(1)
{
ADC10CTL1 = CONSEQ_2+INCH_0;//采样模式,通道0
ADC10CTL0 |= ENC+ADC10SC;
LPM0;
temp = ADC10MEM;
ADC10CTL0 &= ~ENC;
ADC10CTL1 = CONSEQ_2+INCH_1;//采样模式,通道1
ADC10CTL0 |= ENC+ADC10SC;
LPM0;
temp = ADC10MEM;
ADC10CTL0 &= ~ENC;
ADC10CTL1 = CONSEQ_2+INCH_2;//采样模式,通道2
ADC10CTL0 |= ENC+ADC10SC;
LPM0;
temp = ADC10MEM;
}

网友:
楼上的代码漏了点东西,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如果用这个代码,通道0将不能持续采样。

网友:
我用的是msp430f5438,芯片配的是ADC12

我将ADC12CTL0 |= ADC12SC;放到while(1)中,你参考下吧

网友:
单通道单次采集,每次切换通道,可采集多个单通道,或采用多通道单次采集,需要用到D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D采集的程序

你是想用单通道 当多通道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