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0g2553 比较模块

楼主:
在msp430这个单片机中是不是   pwm的输出只能是p1.6输出 还是能由其他口选择输出呢?

网友:
其他口也可以,具体看引脚的功能框图

网友:
数据手册里面都有相应的引脚功能说明,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其他I/O口也行,看那个数据手册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