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 430 g2553 PWM 问题

楼主:
刚刚按照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的 定时器 的例程写入 结果用示波器测的  PWM   方波很不稳定 占空比老是在变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我的芯片不好?   用是例程例子 只是自己手写了一遍    方波很是不稳定!

网友A:
程序贴了上来看看

网友:
#include
#include"TA_PWM.h"
unsigned int bright=0;
void chushi()
{
//         P1DIR|=BIT0;
//         P1OUT|=BIT0;
         P1REN|=BIT3;
         P1OUT|=BIT3;
         P1DIR&=~BIT3;
         P1IES|=BIT3;////下降沿
         P1IE|=BIT3;
}
void chuli()
{
        //static unsigned int bright=0;
        bright=bright+50;
        if(bright>500)
                bright=0;
        TA_PWM_setperill(1,bright);
//        }
}
void jiance()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Push_Key=P1IFG&(~P1DIR);
        _delay_cycles(10000);
        if((P1IN&Push_Key)==0)
        {
                switch(Push_Key)
                {
                case BIT3:   chuli();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A_PWM_init('A',1,'F',0);
    TA_PWM_setperiod(500);
    chushi();
    _enable_interrupts();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jiance();
        P1IFG=0;
}

/*
* TA_PWM.c
*
*  Created on: 2014-8-1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define DEADTIME 20
    #define TA01_SEL P1SEL|=BIT6; P1DIR|=BIT6
        #define TA01_SET P3SEL|=BIT0; P3DIR|=BIT0
        #define TA11_SEL P2SEL|=BIT2; P2DIR|=BIT2
        #define TA12_SEL P2SEL|=BIT4; P2DIR|=BIT4
        #define TA01_OFF P1SEL&=~BIT6
        #define TA02_OFF P3SEL&=~BIT0
        #define TA11_OFF P2SEL&=~BIT2
        #define TA12_OFF P2SEL&=~BIT4
        char TA_PWM_init(char clk,char div,char mode1,char mode2)
        {
                TA0CTL=0;//////清楚以前设置
                switch(clk)
                {
                case'A':case'a':   TA0CTL|=TASSEL_1;break;////aclk
                case's':case'S':   TA0CTL|=TASSEL_2;break;////smclk
                case'E':           TA0CTL|=TASSEL_0;break;////weibu   taclk
                case'e':           TA0CTL|=TASSEL_3;break;
                default:           return(0);
                }
                switch(div)
                {
                case 1:TA0CTL|=ID_0;break;
                case 2:TA0CTL|=ID_1;break;
                case 4:TA0CTL|=ID_2;break;
                case 8:TA0CTL|=ID_3;break;
                default:  return(0);
                }
                switch(mode1)
            {
                case'F':case'f':case'b':case'B':  TA0CTL|=MC_1;break;
                case'D':case'd':                  TA0CTL|=MC_3;break;
                default:                          return(0);
            }
                switch(mode1)
                {
                case'f':case'F': TA0CCTL1=OUTMOD_7;TA01_SEL;     break;
                case'b':case'B': TA0CCTL1=OUTMOD_3;TA01_SEL;     break;
                case'd':case'D': TA0CCTL1=OUTMOD_6;TA01_SEL;     break;
                case'0':case 0:  TA01_OFF;              break;
                default : return(0);
                }
                switch(mode2)
                {
                case'F':case'f': TA0CCTL2=OUTMOD_7;TA01_SEL;     break;
                case'B':case'b': TA0CCTL2=OUTMOD_3;TA01_SEL;     break;
                case'D':case'd': TA0CCTL2=OUTMOD_6;TA01_SEL;     break;
                case'0': case 0: TA02_OFF;              break;
                default : return(0);
                }
     return (1);
        }
        char TA_PWM_set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
                if(period>65535)
                        return(0);
                TA0CCR0=period;
                return (1);
        }
        char TA_PWM_setperill(char channel,unsigned duty)
        {//1
                unsigned char mod=0;
                unsigned int deadperill=0;
                unsigned long int percent=0;
                percent=duty;
                deadperill=((DEADTIME*1000)/TACCR0);
                switch(channel)
                {
                case 1:
                        mod=(TA0CCTL1&0x00e0)>>5;break;
                case 2:
                        mod=(TA0CCTL2&0x00e0)>>5;break;
                default: return(0);
                }
                switch(mod)
                {
                case 2:case 6:
                {
                        if((1000-2*percent)<=deadperill)
                                percent=(1000-deadperill)/2;
                        TA0CCR1=percent*TA0CCR0/1000;
                        TA0CCR2=TA0CCR0-TA0CCR1;
                        break;
                }
                case 7: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1)
                                TA0CCR1=percent*TA0CCR0/1000;
                        if(channel==2)
                                TA0CCR2=percent*TA0CCR0/1000;
                        break;

                }
                case 3: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1)
                          TA0CCR1=TA0CCR0-percent*TA0CCR0;
                  if(channel==2)
                          TA0CCR2=TA0CCR0-percent*TA0CCR0;
                  break;
                }
                default :return(0);
                }
                return (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了上来看看

麻烦版主看看    程序哪有问题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