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看门狗喂狗位置

楼主:
如何在主程序中确定看门狗喂狗程序的位置呢,程序中包含485,232,nrf905

网友:
有点儿纳闷~~~~
写在定时器里能起到看门的作用吗?
如果程序跑飞了 ~~~难道定时器也会跑飞?

网友:
....在主程序中确定看门狗喂狗程序的位置啊,至于这个的话,我还木有深入去研究下.0.........

网友A:
估算程序运行时间,然后根据看门狗设置的超时时间喂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算程序运行时间,然后根据看门狗设置的超时时间喂狗

如何正确估算呢,我现在只想到用定时器去计时,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正确估算呢,我现在只想到用定时器去计时,还有别的方法吗

使用定时器属于比较精确的估算了。如果不想用定时器,就自己根据程序的执行周期和特性进行估算。

网友:
还可以这样:
不写喂狗代码,进入Debug,然后按F5单步调试,或者设置断点运行,当看门狗超时,系统会自动reset,这个过程是可以观察到的,从而判断在何处喂狗。
实际程序执行的时候,由于中断服务的随机性,代码执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从而看门狗复位前程序指针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看门狗超时时间需要超过主循环的一个最长周期,这样在主循环的任意位置喂狗都不会造成系统复位。同时还要注意主循环里尽量不要再使用while之类的阻塞性语句,不然看门狗可能会因为程序阻塞在这样的语句里来不及喂狗而触发复位中断。

网友:
计算一下,主循环执行一次的最大时间,看门狗定时是这个时间的一,二十倍,就可以了。不用再某个模块中喂狗,一个循环来一次。

网友:
一般 在你写的目的 程序后面加上 时间  写个大点的就可以啊

网友:
8楼正解,多个10倍的余量都没啥子..

网友:
OMG,至于这个的话,我还木有深入去研究下.0............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一次大循环看门狗定时器清零就行了,不过,有些过程有很多延时,我看到书上有程序除了在循环开始时喂狗,还在延时函数中加入喂狗指令,防止延时时程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