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A64164A IO口拓展

楼主:
一、按照原理图连接后,写入程序,怎么只能看到输出的效果,查看寄存器貌似没有输入对应的值,对应端口也设置为输入了 conf[0] = CFG_CMD0;        //TCA6416控制寄存器
             conf[1] = 0xf0;                          //  1 1 1 1_0 0 0 0  (按键)
             TCA6416_Tx_Frame(conf,2);            //  写入命令字
二、还有CCS里面怎么查看全局变量的值呢,上次看资料说什么CMD文件-h不要选用就可以了,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   谢谢了  雷锋在哪里

网友:
   ....上次看资料说什么CMD文件-h不要选用就可以了,         我也不大明白..

网友:
没有用过,不清楚,cmd的H文件选不选得看说明了,试试呗
CCS里看全局变量跟一般的编译环境都一样。一般是view->watch里直接输入变量的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