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MSP430F5529不知为何烧不进程序

楼主:
小弟最近在使用5529,不知怎么搞的,程序通过IAR烧不进去。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什么现象,IAR提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IAR提示什么

file:///C:\Users\驰哥\Documents\Tencent Files\445153125\Image\~MH[Y8]YJ3[%KUW0YO3Z5LS.jpg显示的内容就是这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内容就是这张图

烧其他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内容就是这张图

你要确定3点:1.板子链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定3点:1.板子链接好了

2.驱动安装好了,3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D:
iar版本必须是5.5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ar版本必须是5.5以上的

5.5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