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Unknown device

楼主:
使用CCS5.1烧板子自己设计的板子,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用另一块板子烧都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芯片也换过,但是一直是这种情况,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我用的IAR,刚开始买的两个调试器也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用就是找不着设备。没办法,又重新买了个调试器,好了。
和楼主不同的是,我这边是调试器的问题。楼主的是板子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下硬件吧,虚焊短路什么的。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launchpad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launchpad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也是这个问题,launchpadG2553也是不能烧写进去,设备管理器里显示驱动的是好的。求大神指导呀

网友:
楼主解决了?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