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问题

楼主:
现在用的STM8S003F3这个型号,产品上有个要求 第一次开机到半年的时候要有一个提示功能。  这个功能是提醒更换一个材料。程序其它功能已实现了,但这个功能有困难,请大神帮忙出出主意.. 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
定时器累积时间就行了

网友:
只能用RTC来计时了。。

网友:
是半年之内,每次开机都提醒吗?如果时间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内部的定时器累积,间隔一段时间把累积的数存到 EEPROM 里边,防止出现掉电时又重新累积。复杂而又有保障一点的话,就用 R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