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之2】code generator

楼主:
上次弄完原理图以后,就一直在折腾环境。根据坛上各位高手指导,终于把环境搭好了,这里就不用多说了。当时觉得R7F0好用,是看中了自动生成代码功能,可是默认的R7F0界面上没有code generator界面的。又参考了啸风916636(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986&highlight=code%2Bgenerator)ceozxy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511&highlight=code%2Bgenerator)两个人提供了方法,我觉得还是啸风的方便一点。感谢两位网友。就是设置名称稍有不同,啸风的叫Code Generator 2 Plug-in。,我的是Code Generator  Plug-in 2。反正都带2,哈哈
下面就是装了插件以后和前面的区别
为了书写方便,后文用CG代替code generator。在使用CG前,我们注意到在common上有一个红色叹号,还有一行红字
网站提供的视频(地址是这个http://cn.renesas.com/support/training_and_workshops/rl78/cubesuite_tb_cn/cubeSuite_ch.html?campaign=R7F0C80212&EZ-Cube_eeworld_DIY_201406)里面那老头直接点fix了, 那么到底是干啥呢?其实以PCLBUZ0为例,他可以出现在P40或者P02上,这里就是选择这些管脚的分配的。
一般就fix好了。只有这样以后才能继续,否则一直在这个画面。
然后把D1口上的P04选为out,初值为1,默认那个灯灭
然后点generate code 就好了,无非再改改main函数。大家注意一次到位,否则再次generate代码的时候,在main内部变量会被清除,就是下图的红色圆位置。而放在红黑的方框那里,编译不能通过。
如果自己硬写两行下面的照样清除
/* Start user code for global.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unsigned int i;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下载调试通过,很简单的按键控制小灯成功,哈哈。顺便说一个,忽然发现现在的截图工具好高级,可以打框。哦,对了,记得在debug toolez emulator,不然因为默认是simulator,点击下载就是出这个软件仿真
很简单的程序就不上视频了,反正也没去抖,有时候还不灵光,嘿嘿。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过来看看~~~~~~~~应该有人会有需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