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为什么给多个变量分配同一个内存单元啊

楼主:
一个矩阵键盘的程序,单步调试出来的结果是对的。但全速运行就不对了
#include
#define CPU_F (25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延时x微秒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延时x毫秒
unsigned char 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lumn,cc,line,ll,key;
        column = 0;
        cc=0;
        line = 0;
        key = 30;
        P6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P6OUT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P2DIR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column = P2IN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column = column>>3;
        if(column)
        {
//                delay_ms(5);
//                cc = P2IN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                cc = cc>>3;
//                if(cc==column)
//                {
                        switch(column)
                        {
                                case 1:column = 0;break;
                                case 2:column = 1;break;
                                case 4:column = 2;break;
                                case 8:column = 3;break;
                        }
                        P2DIR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P2OUT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P6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line = P6IN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delay_ms(5);
//                        ll = P6IN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if(ll==line)
//                        {
                                switch(line)
                                {
                                        case 1:line = 0;break;
                                        case 2:line = 1;break;
                                        case 4:line = 2;break;
                                        case 8:line = 3;break;
                                }
                                key = column * 4 + line + 1;
                                while(P6IN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
//                }
        }
        return key;
}

网友:
过来看看~~~~看的是不太懂

网友:
应该是你优化等级设置的太高了吧。MCU认为你的这几个变量不会同时使用,也就是同一时刻只会用到其中的一个变量。MCU就自作主张,当用到哪个变量就把内存分配给哪个变量,没有用到的就用寄存器暂存一下。个人见解,勿喷。

网友:
优化等级设置的太高了,加变量前加volatile关键字,不让编译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