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烧断熔丝?

楼主:
如题,需要特殊的工具吗?我手上只有一个USB仿真器

网友A:
USB的仿真器不能烧断熔丝。你要找带烧断熔丝的烧写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仿真器不能烧断熔丝。你要找带烧断熔丝的烧写器才行。

那需要什么样的仿真器?能不能推荐一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