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库方式建立新工程-28020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我根据论坛内蓝雨夜师傅的“非库方式建立C2000工程入门”
1.用28027新建项目编译没有问题。OK
2.用28020新建项目,将“F2802x_Device.h”头文件改成28020,编译出现提示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7dd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28020_RAM_lnk.cmd        /TIBP        line 114        C/C++ Problem

错误指向:28020_RAM_ lnk .cmd
第114行      .text            : > PRAML0,    PAGE = 0
是不是.text存储空间设置不对;需要在哪个文件改动?

网友:
在论坛内找了一下类似的帖子,“cs5.5中程序编译后出现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问题”好像和我的问题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储空间的问题。可以从减小内存开销的角度优化一下程序。我的那个程序就是全局变量用得太多,最后我把那些能放进子函数的变量都尽量放进去,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的那个主程序还是空的啊!啥也没写呢?空间就不够了?
安装CCS费了3-4天,研究建立目录有费了5-6天,片子还没开始熟悉,程序一个字没写,光弄乱七八糟的了

网友:
28027和28020的flash大小不同。28020的CMD文件可以直接用官方提供的。

网友:
感谢指点,但是我用的就是28020_RAM_ lnk .cmd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