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应用

楼主:
在用TINA进行仿真的时候,遇到了TINA中没有的芯片~我该如何从TI官网上下载spice模型呢?为什么我单击TI上的对应芯片的spice时没有任何反应呢?

网友A:
TI官网上spice模型在每个芯片的页面,不是集中的 一般在质量与封装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官网上spice模型在每个芯片的页面,不是集中的 一般在质量与封装栏
是在质量与封装兰,还是工具与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质量与封装兰,还是工具与软件?
哦,可能我搞错,以为是STEP Model的下载恩spice模型下载可以到这里看看 SPICE Model Resources PSpice、TINA-TI 参考设计和 Spice 模型 http://www.ti.com.cn/adc/cn/docs/midlevel.tsp?contentId=316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可能我搞错,以为是STEP Model的下载恩spice模型下载可以到这里看看
好人做到底吧~!LMh6703mf我从刚才跟你说的哪里找到了PSPICE model 下载下来的是MOD文件~我该怎么导到TIna里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人做到底吧~!LMh6703mf我从刚才跟你说的哪里找到了PSPICE model 下载下来的是MOD文件~我该怎么导到TIn ...

你说的那里我看了,没有LMH6703M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可能我搞错,以为是STEP Model的下载恩spice模型下载可以到这里看看

为什么我的TINa里面不能导入mod的文件。。

网友A:
是比较麻烦,参考一个文档吧 Importing a SPICE NetList into

网友:
另外还有TINa版本问题,最好最新版
下面的参考一下吧
查看详情

TINA-TI 应用常见问题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比较麻烦,参考一个文档吧

为什么库模型这里是空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