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G2553-看看程序在你们的板子上运行起来怎么样

楼主:
大家好!  我这是一个 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第六章)中所给是用按键控制的pwm方波的例子  这个在我的板子上用示波器测出来  占空比很不稳定 ,led灯没按按键是而不是稳定的亮    希望坛友 同样板子的测下 看看在你们的板子上运行起来怎么样?  是我板子的毛病  还是程序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我的程序也是从 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上拷贝下来的,我用的是IAR,在MSP430G2553上已经测试通过了。最后弱弱的问一句,你的那个晶振焊接上去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也是从 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上拷贝下来的,我用的是IAR,在MSP430G2553上已经测试通 ...

是不是没焊晶振时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也是从 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上拷贝下来的,我用的是IAR,在MSP430G2553上已经测试通 ...

嗯嗯  的确是这个问题  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的确是这个问题  谢谢你啦!

哈哈,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