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TI C2000 LaunchPad上的仿真器仿真其它芯片上

楼主:
没有仿真器,手头上只有一块LaunchPad。能否改造成仿真器

网友A:
仿真28027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28027是可以的。

需要怎么接线?仿真的也是F28027只是芯片不是LaunchPad上的

网友:
应该是XDS100V2仿真吧,想办法接到相应管脚,断开原来开发板上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