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中不能导入MOD文件

楼主:
为什么TINa-ti中不能导入mod文件?新手求助

网友A:
TINA-TI 应用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ti.com.cn/analog/cn/d ... &genContentId=33361 下面是中文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NA-TI 应用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ti.com.cn/analog/cn/d ... &genContentId=33361 下面是中文资料,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NA-TI 应用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ti.com.cn/analog/cn/d ... &genContentId=33361 下面是中文资料, ...
为什么这个新建库模型总是空白呢?

网友:
借鉴一下这里 TINA TI v9 中文版 TINA,pspice不是直接导入的,而是以宏的方式建立元件。 工具 -> 新建宏向导 -> 输入宏的名称 -> 点“从文件”下面右边的文件夹图标 ->选择pspice模型文件

网友:
->点“下一步” -> 如果pspice模型文件中有多个模型,则在上面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的元件模型,然后点“下一步”

->如果元件没有外形,这时还会出现选外形的窗口,若不想麻烦,直接选“自动生成外形”,然后点“下一步”

-> 点“下一步”,下面有个“网表”的东东,但我这儿是空白的,直接点“下一步”

->这时会弹出个保存窗口,用来保存刚刚建立的TSM宏文件,就不上图了,选好路径后点保存

->这时会弹出一个窗口,点下面的“insert”按钮,就可以在原理图中插入刚刚建立的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