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V通过MOS管控制4.2V的问题

楼主:
想实现的功能是S1闭合时MOS管断开,LOAD由5V直接供电,S1断开时,MOS管导通,LOAD由4.2V供电。如果不考虑充电等其它功能,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使用MOS管的参数如下:

网友:
上图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可能是硬伤,若不能有压降的话,或可考虑用理想二极管芯片。

网友A:
估计不行吧,即使MOS导通也是5V和4.2V一起给负载供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吧,即使MOS导通也是5V和4.2V一起给负载供电呀

我的问题说明有点问题,我把原理图改了,你再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说明有点问题,我把原理图改了,你再看下。

你S1断开,MOS还能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S1断开,MOS还能导通吗?

不知道啊,不会仿真,就是想知道它会不会工作。

网友C:
现在的电路可以实现楼主要求:“S1闭合时MOS管断开,LOAD由5V直接供电,S1断开时,MOS管导通,LOAD由4.2V供电”。
但需注意:MOS管内部有个二极管,楼主现在的电路在S1闭合时。5V电压将通过此二极管对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路可以实现楼主要求:“S1闭合时MOS管断开,LOAD由5V直接供电,S1断开时,MOS管导通,LOAD由4.2V供 ...

是不是选择一个没有二极管的器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路可以实现楼主要求:“S1闭合时MOS管断开,LOAD由5V直接供电,S1断开时,MOS管导通,LOAD由4.2V供 ...

是否可以把图中的电阻换成稳压二极管呢?您的说Mos管里有两个三极管是说它的工作原理可以等同于两个三极管的模型来理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选择一个没有二极管的器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功率MOS管的内部二极管,是制造工艺自动产生的,不可能去掉。你找不到没有内部二极管的功率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把图中的电阻换成稳压二极管呢?您的说Mos管里有两个三极管是说它的工作原理可以等同于两个三极 ...

1、把图中电阻换成稳压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2、我没说MOS管内部有两个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率MOS管的内部二极管,是制造工艺自动产生的,不可能去掉。你找不到没有内部二极管的功率MOS。

确实找不到,我改了一下原理图,这样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
好像上边的图还有问题,S1断开时MOS的G会有4.2V拉着,不能变为0V。我又加了一个二极管。这个图是我真正想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把图中电阻换成稳压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2、我没说MOS管内部有两个三极管。

对于问题一,我是自己不确定,是不是更换成稳压二极管可以减少功耗。对于问题二,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不是“三极管”,是“二极管”。您的原话是“但需注意:MOS管内部有个二极管,楼主现在的电路在S1闭合时。”   您说的是不是一种寄生效应,会在生产的时候自动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问题一,我是自己不确定,是不是更换成稳压二极管可以减少功耗。对于问题二,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不 ...

对于问题二,功率MOS管内的二极管是生产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可以说是“寄生”的。
首帖你贴出了datasheet,该datasheet最开始时一般都会有该管符号,上面通常都有标出这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找不到,我改了一下原理图,这样是不是会好些?

你11楼这图,把T1去掉(DS短路,G开路),R1也去掉,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D1最好用萧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问题一,我是自己不确定,是不是更换成稳压二极管可以减少功耗。对于问题二,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不 ...

那问题一呢?电阻可以换成稳压二极管又不影响开关S1控制Load么,这样做可以达到减少功耗的效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S1断开,MOS还能导通吗?

不能导通的话正好控制LOAD啊,S1闭合的时候导通,这样,S1的“开“与”和“对应的是两个状态,不就实现了控制load的作用么

网友:
上楼所加的D1,是否可避免5V电源对电池反充电啊?

网友E:
S1断开,MOS管就没加UGS,MOS管能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1断开,MOS管就没加UGS,MOS管能导通吗?

S1断开,MOS栅极0V Vgs应该是4.2V-二极管的压降不?≈-4.2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1断开,MOS栅极0V Vgs应该是4.2V-二极管的压降不?≈-4.2V?

为啥要加东西啊,难道把图中画圈的东西去掉不能达到你的目的?还有,得回到问题本身了,你能解释一下所谓“控制”load是你到底想达到怎样的效果啊,我的理解是开关“开”和“关”能让load处在两个状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加东西啊,难道把图中画圈的东西去掉不能达到你的目的?还有,得回到问题本身了,你能解释一下所谓 ...

你11楼这图,把T1去掉(DS短路,G开路),R1也去掉,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D1最好用萧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一些。
像15楼说的,如果不把4V的LDO画出来,电路其它可以简化到这样:

但如果右侧的电压小于锂电池BT1的电压,上边这个图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不过按你说的,下边这张图的D1貌似是可以去掉的。

其实我真正想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952-1-1.html
我没把所有的东西都画出来,是因那样看起来会很乱,更不容易让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15楼说的,如果不把4V的LDO画出来,电路其它可以简化到这样:

但如果右侧的电压小于锂电池BT1的电压 ...

简化成这样?开关S1呢,木有开关啊,谈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化成这样?开关S1呢,木有开关啊,谈何控制?

我错了,开关不能省,

网友:
负载电流要求不高的话 ,建议用  Si3865DV  具体使用方法看手册

网友F:
简单点如何?SW断开时4.2V供电,SW合上则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点如何?SW断开时4.2V供电,SW合上则5V供电。

我也觉得没这么复杂,光是控制的话,这样足够了

网友:
明显不对,好好看看MOS导通的条件。你图上选的PMOS,用NMOS要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