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将中断向量表置于RAM中

楼主:
相信用过cm3的朋友们有深刻的体会,可以设置中断向量表到RAM或者FLASH中去,搞搞IAP很方便啊。之前在msp430有个项目要485升级,研究了一下。没搞定,后面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实现的,就是那些br啊,中断向量重置这种。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把中断向量表放置在RAM中,我想应该是可以实现IAP的,可能是我的方式不正确,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研究下。

直接贴出代码吧,主要是思路,看一下代码吧,注意那个寄存器 SYSCTL |= SYSRIVECT;

#include "msp430f5438A.h"

#ifndef __MSP430F5438A__
    #error "This example code only works for MSP430F5438A"
#endif

/* RAM结束地址 */
#define TOP_OF_RAM                      (0x5BFF)

/* RAM中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 */
#define INT_VECT_START_ADDR             (TOP_OF_RAM + 1 - sizeof(int_vect_t))

/* TA1_CCR0_IS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中断函数指针变量类型定义 */
#if 0
    typedef void (*isr_type_t)(void);
#else
    typedef unsigned int  isr_type_t;
#endif

/* 中断向量表数据类型 */
typedef struct
{
    isr_type_t reserved[41];
    isr_type_t rtc_a;
    isr_type_t io_p2;
    isr_type_t usci_b3_rx_tx;
    isr_type_t usci_a3_rx_tx;
    isr_type_t usci_b1_rx_tx;
    isr_type_t usci_a1_rx_tx;
    isr_type_t io_p1;
    isr_type_t ta1_ta1iv;
    isr_type_t ta1_ccr0;
    isr_type_t dma;
    isr_type_t usci_b2_rx_tx;
    isr_type_t usci_a2_rx_tx;
    isr_type_t ta0_ta0iv;
    isr_type_t ta0_ccr0;
    isr_type_t adc12_a;
    isr_type_t usci_b0_rx_tx;
    isr_type_t usci_a0_rx_tx;
    isr_type_t wdt;
    isr_type_t tb_tbiv;
    isr_type_t tb_ccr0;
    isr_type_t unmi;
    isr_type_t snmi;
    isr_type_t reset;
}int_vect_t;

/* 指向RAM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 */
int_vect_t * const ram_int_vect_p = (int_vect_t*) INT_VECT_START_ADDR;

void main(void)
{
    P1DIR |= BIT0;

    /* 50ms中断 */
    TA1CCTL0    = CCIE;
    TA1CCR0     = 50000;
    TA1CTL      = TASSEL__SMCLK + MC__UP + TACLR;

    /* 拷贝中断向量表中的ISR地址 */
    ram_int_vect_p->ta1_ccr0 = (isr_type_t) &TIMER1_A0_ISR;

    /*
     * 将中断向量表移动到RAM中
     * 注意只有部分系列芯片才会有这个寄存器
     */
    SYSCTL |= SYSRIVECT;

    /* 使能中断进入LPM0模式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

#pragma segment="ISR_CODE"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 闪灯操作 */
    P1OUT ^= BIT0;
}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 关闭看门狗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初始化变量 */
    return 1;
}

最后一点点相关的东西:

/*
ISR_CODE在XCL文件中的描述

片段一:
    // segment         Usage
    // -------         ---------------------------------------------
    // INFO            Information memory
    // INFOA           Information memory, bank A
    // INFOB           Information memory, bank B
    // INFOC           Information memory, bank C
    // INFOD           Information memory, bank D
    // CSTART          Program startup code
    // CODE            Program code
    // ISR_CODE        Program code fo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DIFUNCT         Dynamic initialization vector used by C++
    // CHECKSUM        Checksum byte(s) generated by the -J option
    // INTVEC          Interrupt vectors
    // RESET           The reset vector
    // TLS16_ID        Thread-local initializers for main thread
    //                 (require custom runtime library)
    //
    // Notes:
    //
    // * The segments CSTART, ISR_CODE, and DIFUNCT, as well as the segments in
    //   the DATA16 and TLS16 segment groups must be placed in in the range
    //   0000-FFFD.
    //
    // * The INFOx and INFO segments overlap, this allows data either to be
    //   placed in a specific bank or anywhere in the info memory.
    //
    // * The INTVEC and RESET segments overlap. This allows an application to
    //   either use the reset vector provided by the runtime library, or
    //   provide a reset function by defining an interrupt function associated
    //   with the reset vector.

片段二:
    // ---------------------------
    // Code
    //

    -Z(CODE)CSTART,ISR_CODE=5C00-FF7F

XBOOT说明:
    v2.10 --- 中断向量表放置到RAM中
    1)为了简化BOOT的操作流程,将BOOT的中断向量表放置在RAM中,APP程序中断向量表采用通用的方式

    2)具体划分如下:
        --------|---------------|------>0x5C00
             5K |      BOOT     |
        --------|---------------|------>0x6FFF
        --------|---------------|------>0x7000
                |               |
                |      APP      |
                |               |
        --------|---------------|------>0xFF7F
        --------|---------------|------>0xFF80
                |   APP_VECTOR  |
        --------|---------------|------>0xFFFF

        --------|---------------|------>0x1C00
                |               |
                |      RAM      |
                |               |
        --------|---------------|------>0x5B7F
        --------|---------------|------>0x5B80
                |    BT_VECTOR  |
        --------|---------------|------>0x5BFF

    3)注意XCL文件中修改RAM区域为0x1C00-0x5B7F,注意应用程序和BOOT程序的复位地址问题
    4)目前只能实现BOOT程序将中断向量表放置在RAM中,还不能实现APP程序通过升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