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
Timer_A0 Timer_A1 Timer_A2 Timer_A3这些都是什么啊?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新手求赐教

网友:
这些是定时器的捕捉比较通道,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些就是定时器的名称而已,就跟你的名字一样,基本功能是一样,而具体的差异还是得看资料才能知道

网友:
定时器名称,到TA3的话说明该芯片有4个定时器供你使用,功能相同,就是中断向量不同,模块内的子定时器数量可能不同,数据手册会有介绍

网友:
这些定时器能够分别独立定时吗?

网友:
比如用A1  A2分别定不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