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电赛D题锁定放大器讨论

楼主:
C 题:锁定放大器的设计
1.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用来检测微弱信号的锁定放大器(LIA)。锁定放大器基本组成框图
见图 1。
信号通道
信号
交流
带通
x(t)
相敏
低通
直流
输出
滤波器
检波器
滤波器
S(t)
参考
参考通道
r(t)
触发
移相器
方波
R(t)
整形
驱动
图 1 锁定放大器基本组成结构框图
2.要求
(1)外接信号源提供频率为 1kHz 的正弦波信号,幅度自定,输入至参考信号 R(t)
端。R(t)通过自制电阻分压网络降压接至被测信号 S(t)端,S(t)幅度有效值为
10μV~1mV。(5 分)
(2)参考通道的输出 r(t)为方波信号,r(t)的相位相对参考信号 R(t)可连续或步进
移相 180 度,步进间距小于 10 度。(20分)
(3)信号通道的 3dB 频带范围为900Hz~1100Hz。误差小于 20%。(10 分)
(4)在锁定放大器输出端,设计一个能测量显示被测信号 S(t)幅度有效值的电路。
测量显示值与 S(t)有效值的误差小于 10%。(15 分)
共 2 页,C‐1 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5.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7.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9.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1.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3.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7.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9.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0.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1.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3.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pngfile:///C:/Users/ADMINI~1.KT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png
(5)在锁定放大器信号 S(t)输入端增加一个运放构成的加法器电路,实现 S(t)与
干扰信号 n(t)的1:1 叠加,如图 2 所示。(5 分)
锁定放大器
S(t)
加法器
信号
交流放大器
带通滤波器
x(t)
n(t)
S(t)+n(t)
图 2 锁定放大器叠加噪声电路图
(6)用另一信号源产生一个频率为 1050~2100Hz 的正弦波信号,作为 n(t)叠加在
锁定放大器的输入端,信号幅度等于 S(t)。n(t)亦可由与获得 S(t)同样结构的
电阻分压网络得到。锁定放大器应尽量降低 n(t)对 S(t)信号有效值测量的影
响,测量误差小于 10%。(20 分)
(7)增加 n(t)幅度,使之等于 10S(t),锁定放大器对 S(t)信号有效值的测量误差小
于 10%。(20 分)
(8)其他自主发挥。(5 分)
(9)设计报告。(20 分)
3.说明
(1)各信号输入、输出端子必须预留测量端子,以便于测量。
(2)要求(1)和(6)中的电阻分压网络的分压比例自定。由于μV 级信号常规
仪器难以测量,可通过适合加大输入信号幅度的方法,测量并标定其分压比。
(2)关于锁定放大器的原理可参考《微弱信号检测》。高晋占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

网友:
图看不到 楼主该重新编辑一下了

网友:
问一下,输出用什么adc会比较好?第一次参加。。练了也才半个月==各种烦

网友:
有两人在讨论学历。一个说:我硕士后。另一个说:我博士后。这时有个声音响起:我90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可能心里再想,还是年轻好啊。这时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我脸皮厚。 你笑了么,笑了就顶一下VAV导轨厂家分享。

网友A:
adc只不过最后用来检测输出的直流信号而已,对采样率也没有什么要求,推荐的话可以采用∑-Δ的ad拥有较高的直流精度分辨率一般可达到14位以上,例如今年在推荐栏的ads1118就不错。但总的来说 这个题目前面的硬件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只不过最后用来检测输出的直流信号而已,对采样率也没有什么要求,推荐的话可以采用∑-Δ的ad拥有较高的 ...

卡在带通滤波器这里了,感觉好难==求调教

网友C:
R( t ) 通过自制电阻分压网络降压接至被测信号 S( t ) 端,S( t ) 幅度有效值为
10μV~1mV。
这个条件是什么意思,分压比是固定的吗?
还是说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 t ) 通过自制电阻分压网络降压接至被测信号 S( t ) 端,S( t ) 幅度有效值为
10μV~1mV。
这个条件是 ...

我们是按照分压比可调来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卡在带通滤波器这里了,感觉好难==求调教

带通滤波器?这个好像不是难点,难点在PSD和哪儿吧,带通的话就用高通低通滤波器组合一下就成了,ti也有专门的滤波器设计软件(FiljiuterPro),根据要求输入参数就可以得到结果。不放心的话可以用一下仿真软件仿真一下,不过由于这个属于小信号的题目还是要注意一下要选择精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器?这个好像不是难点,难点在PSD和哪儿吧,带通的话就用高通低通滤波器组合一下就成了,ti也有 ...

高通低通组合起来通频带瞬间超大==FiljiuterPro试过,没有passband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