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2.5MHz的微弱电压信号(uv级)啊

楼主:
用一个2.5MHz的激励源去激励一个激励线圈,接收线圈端产生极微弱的电压信号,uV级别或者更小nV级别,我要怎么设计放大电路,取出这个电压信号啊, 求大家指教  该用什么放大电路 什么芯片   先在此谢谢大家了  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信噪比和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噪比和输入阻抗?

信噪比当然越大越好了  输入阻抗差不多200欧姆左右

网友B:
要说放大2.5Mhz微伏甚至纳伏的信号,这个必须使用高增益带宽,超低输入失调系数的运放,而且电路设计极其讲究,连热设计都要非常小心的处理,这样的电路根本不是初学者有能力介入的,更别说设计了。从主帖的描述看,楼主的应用根本无需做常规放大,而是应该采用类似收音机的办法,但具体什么方案合适,楼主应先说清楚具体的应用和设计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说放大2.5Mhz微伏甚至纳伏的信号,这个必须使用高增益带宽,超低输入失调系数的运放,而且电路设计极其讲 ...

就是测量溶液电导率的  用电磁感应的方法 给发射线圈一个激励(频率足够高才能产生涡流)然后接收线圈产生一个极其微弱的电压信号  因为这个电压跟溶液的电导率是正比关系 所以要取出这个电压  我真的是初学者啊  对电路设计真的不在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测量溶液电导率的  用电磁感应的方法 给发射线圈一个激励(频率足够高才能产生涡流)然后接收线圈产 ...

如果是这样,只能采用基于运放的微弱信号放大器,这个你根本搞不定,一般的工程师都搞不定,但有现成的放大器可以购买,当然,价格也是很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只能采用基于运放的微弱信号放大器,这个你根本搞不定,一般的工程师都搞不定,但有现成的放 ...

哪里有的卖的 我找不到啊  麻烦推荐个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的卖的 我找不到啊  麻烦推荐个  谢谢你

这个只能在网上慢慢搜,这种东西用的人极少,卖的自然也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在网上慢慢搜,这种东西用的人极少,卖的自然也不多。

噢噢 谢谢 再问个问题  我的线圈阻抗差不多就100欧  我想用仪表放大  仪表放大器的阻抗都很高   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噢噢 谢谢 再问个问题  我的线圈阻抗差不多就100欧  我想用仪表放大  仪表放大器的阻抗都很高   这样会有 ...

电压耦合,后级输入阻抗越高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耦合,后级输入阻抗越高越好。

所以阻抗高没关系是吧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阻抗高没关系是吧   谢谢你

阻抗应该高,问题是,如果你对精度要求高,常规的仪表放大器根本应对不了,uV甚至nV级别的信号,单是器件本身引入的误差都会比信号高,更别说还有来自环境的干扰,真做测量仪器,这条路是死路。当然,做做实验随便玩玩另当别论。

网友D:
虽然有噪声,可是噪声的频率不一定恰好是2.5M,所以放大后取出这个频率的信号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抗应该高,问题是,如果你对精度要求高,常规的仪表放大器根本应对不了,uV甚至nV级别的信号,单是器件 ...

再问一下  我用AD8429前置放大 十倍  然后带通滤波器放大2倍  接下来想用2个一百倍的运放级联  哪些芯片合适啊   2.5Mhz的信号   芯片增益带宽积最少也得3 、400M吧  我找的头都晕了 麻烦给推荐个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有噪声,可是噪声的频率不一定恰好是2.5M,所以放大后取出这个频率的信号就可以.

对呀  关键就是怎么放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问一下  我用AD8429前置放大 十倍  然后带通滤波器放大2倍  接下来想用2个一百倍的运放级联  哪些芯片 ...

这个去TI或T的官网用在线工具选型。

网友:
用TI的LMH6612,应该可以的。

网友E:
用小信号调谐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小信号调谐也可以的

能不能具体点  给个参考电路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具体点  给个参考电路什么的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一个项目,正弦波作激励,通过变压器,变为恒流,测量电阻率,可以交流一下!QQ349025147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一个项目,正弦波作激励,通过变压器,变为恒流,测量电阻率,可以交流一下!QQ349025 ...

测量电阻率?
电阻率是啥啊?测量电阻吧?
电阻的阻值多大?为啥不用直流恒流源去测,而是交流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噢噢 谢谢 再问个问题  我的线圈阻抗差不多就100欧  我想用仪表放大  仪表放大器的阻抗都很高   这样会有 ...

2M以下信号后级输入阻抗越大越好,相当于后级阻抗和前级阻抗分压,后级大分压多,信号阻抗就匹配越好。

网友:
你可以参考仪表运放的资料,如仪表运放放大探头的电路,使用桥放大,增益可达几万倍,共模抑制也很高,滤波处理也不可少,ti有相关文章介绍,但是我建议新手不要直接上去搞,电路调试难度大,测试仪器要求高。建议直接买成品模块  你可搜下nA、pA、fA级电流放大,uV、nV级电压放大设计等   或* 842型低噪声、高频电压前置放大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一个项目,正弦波作激励,通过变压器,变为恒流,测量电阻率,可以交流一下!QQ349025 ...

不好意思 最近有点事  没上网都没看到 加你QQ了  好好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具体点  给个参考电路什么的

这个就不能给你了,你可以看看高频电子线路这本书,线圈接收到的信号用小信号调谐放大,如果觉得输出不够大可以接两级,不过要注意不要让他自激,用TI 的芯片也可以的,还是免费申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去TI或T的官网用在线工具选型。

你好  我现在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请问这样的话哪些运放芯片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现在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请问这样的话哪些运放芯片合适

对信号的放大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用TL072、TL082之类的双运放或TL074、TL084等四运放,要求较高时可用OP27、OP37等。其它可选的运放型号非常多,可以去TI、LT等的官网选型,国产的也有,只是我不大熟悉。

网友:
这个对信噪比和偏置要求较高,并且信号频率比较高,带宽是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只能用仪表运放,但是带宽解决不了,估计你要做好多级放大和滤波,重要的是看你要什么频率的信号

网友:
信号源阻抗不大,可能还有戏

网友:
用激励的信号当作参考,买一个或做一个锁定放大器模块

网友:
http://sine.ni.com/nips/cds/view/p/lang/zhs/nid/213489#
PXIe-4135
这个据说可以达到 10fA 电流测量精度
1.8 MS/s采样率和100 kS/s更新速率

网友:
你好,你的小信号放大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