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叫检测!!!

楼主:
啸叫检测都是怎么检测的啊?大家都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原理图是什么啊?
鱼售渔授。

网友A:
啸叫抑制有一些头绪了,但怎么检测不知道啊!

网友:
都说说看吧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啸叫抑制有一些头绪了,但怎么检测不知道啊!
啸叫抑制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两种方法,一个是检测信号在特定频段内的幅值。啸叫是由于正反馈,当正反馈发生时,在音频的高频段(具体频率跟放大器的交流参数有关)会有连续的、迅速接近饱和的强信号,用高通滤波器可以将其检出,积分后再比较,最后送入MCU即可。这种方法属于模拟法。另一个方法是数字法,可以用相位比较,即判断正反馈发生与否,也可以做频谱分析,等于是前面说的模拟法的数字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一个是检测信号在特定频段内的幅值。啸叫是由于正反馈,当正反馈发生时,在音频的高频段(具体频 ...

具体的原理图是什么啊?

网友:
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
我看到的是1400hz及以上都额可以判为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就做好了 私信微博 @电子怎么了 要方案

什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一个是检测信号在特定频段内的幅值。啸叫是由于正反馈,当正反馈发生时,在音频的高频段(具体频 ...

没有啸叫现象的时候就没有正反馈吗?不是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啸叫现象的时候就没有正反馈吗?不是的吧,

当然没有,也不准许有。

网友:
啸叫
就想我们在学习振荡器一样,需要2个条件,幅度和相位
话筒,音箱之间通过环境反射,如果相位正好是正激,而且幅度越来越放大的,那就出现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一个是检测信号在特定频段内的幅值。啸叫是由于正反馈,当正反馈发生时,在音频的高频段(具体频 ...

音频的频率不一定,那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不是很难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啸叫
就想我们在学习振荡器一样,需要2个条件,幅度和相位
话筒,音箱之间通过环境反射,如果相位正好是 ...

比较幅值简单点还是比较相位简单点?相位比较法是利用模数转换后比较反馈回来的信号段相位和原有音频的相位?一段连续的音频信号段相位是连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幅值简单点还是比较相位简单点?相位比较法是利用模数转换后比较反馈回来的信号段相位和原有音频的相 ...

打错了,相位的固定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有,也不准许有。

那怎样分辨是音乐段本身的相位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反馈回信号段而相位发生变化呢,?毕竟有一个时间差存在。。。还是说忽略这个,直接用喇叭的信号段相位来代替麦接收到的,然后和同一时间麦实际接受的信号段相位 来比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较幅值简单点还是比较相位简单点?相位比较法是利用模数转换后比较反馈回来的信号段相位和原有音频的相 ...

20~20K之间,那个频段,在短时间幅度变大会不会好判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0~20K之间,那个频段,在短时间幅度变大会不会好判断啊

好像还是比较幅值简单点,用个比较电路,就是不知道啸叫的时候和原有幅值相差多少?知道多少倍值什么的就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是比较幅值简单点,用个比较电路,就是不知道啸叫的时候和原有幅值相差多少?知道多少倍值什么的就 ...

比较电路应该不够吧!

我感觉把采集到的音频,频谱做出来,然后看那个频上幅度的变化,那样比较好判断吧!

以前纯属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如是开关电源啸叫,,变压器设计不当也会引起
变压器本身的问题,如浸漆烘干不到位,,由于变压器的激磁成分中含有低频杂音
电路板布线不恰当,从而造成干扰引发振荡,导致响声,,,
元器件的质量问题,输出整流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质量不好,功率MOS管质量不好,都有可能导致震荡而引起响声。
还有就如6楼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怎样分辨是音乐段本身的相位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反馈回信号段而相位发生变化呢,?毕竟有一个时间差存 ...

注意门限,线路本身导致的相位差远远小于扬声器-MIC耦合的相位差,根据声速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是做FFT检测啸叫,跟踪频点,设置数字滤波器实时滤波。

你那里 能不能做一个  在 msp430上 检测啸叫的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套方案昨天就发了,都没人看么?

你那个需要$_$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0计算速度太慢,做数字滤波要很大的计算量,所以430是不行的,但是可以通过串口输出经过滤波后的数据, ...

所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388,省赛一等拿回家。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行么?随便这么伸手,我又不欠你!

首先承认你厉害,但你的做法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些专家也不是傻子,可以讨论,但作弊直接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里 能不能做一个  在 msp430上 检测啸叫的 程序..

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