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液晶显示屏的选取

楼主:
     我是一名本科生,最近在用MSP430单片机做一个低功耗应用的比赛,系统的功耗要求到mW级别,所以显示器的选取很关键。
     系统中只要求对测量值进行进行数字显示,所以我最初选用的是带HT1612驱动的段式液晶,工作电流大概为180uA,基本能够满足系统的功耗要求。但是作为一名有点偏执的工科生,总是想做的更好点,所以就像能不能把显示部分的功耗再降得低一些,做到几十个uA或者几个uA级别。所以过来向各位请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硬件上的、软件上的都可以,目的只为更低的功耗。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电子设计大赛?OLED?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段式液晶没玩过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的功耗够不够低:
http://www.sharpmemorylcd.com/0_99-inch-memory-lc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计大赛?OLED?

不是电设,是生物医学电子设计竞赛。我们做的是A题,低功耗心率检测仪,想着尽量把功耗降低,预期目标1mW之内。现在大概有1.3mW,液晶的功耗降下来就差不多能,实现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段式液晶没玩过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的功耗够不够低:
http://www.sharpmemorylcd.com/0_99-inch-memory-lcd. ...

这个屏确实比我们现在用的带驱动芯片的段式液晶功耗低好多,但是要怎样才能搞到呢??这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貌似和金刚狼配套的液晶也是这一款的,但是我也没有啊。

网友:
蛮贵的,一个要100+RMB
可以淘宝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