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中数字转化为字符出现误差

楼主:
我上面这段程序中,把Curr_DO寄存器中的数值转化为字符送到液晶模块显示,现在我Curr_DO监测到值为1930,照例说转化为字符为'1' '9' '.' '3' '0'(我中间人为加了一个小数点),但是程序转化的结果却是'1' 1' '.' '5' '8',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在ptrl[1]语句打中断,看看运行到这一步的时候,ti是多少。另外ti是什么型?int么?别跟我说是char型啊

网友B:
t1是不是char型的?单步跟踪t1看看

ptrl[0]=Curr_DO/1000+'0';
t1=Curr_DO%1000;
ptrl[1]=t1/100+'0';
t1%=100;

ptrl[2]='.';

ptrl[3]=t1/10+'0';
t1%=10;
ptrl[4]=t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trl[1]语句打中断,看看运行到这一步的时候,ti是多少。另外ti是什么型?int么?别跟我说是char型啊

你真是神人啊!我都没截出来t1的型号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我t1还真是char型,后来改为uint就正常了。照理说t1为char的话类型不对怎么ptr[]还能得出数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是不是char型的?单步跟踪t1看看

ptrl[0]=Curr_DO/1000+'0';

我还真是char型的,改为uint就正常了,你们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我都查了一整天了,为什么我之前错误的char型也可以让ptr[]得到差不多的数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是char型的,改为uint就正常了,你们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我都查了一整天了,为什么我之前错误的ch ...

c语言里不同数据类型自动转换,溢出就会出错
LZ基础还不够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语言里不同数据类型自动转换,溢出就会出错
LZ基础还不够扎实

多写写练练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写写练练会好的

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在你们帮助下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