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的PWM程序为何烧录不进去。

楼主:
/*
* Step-Motor Driver Demo Application
* Copyright (c) 2013-2014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file        main.c
* @version     1.0
* @author      Kai Zhang
* @date        2013-07-21
* @brief       Step-Motor_PWM_Tiva 生成4个PWM信号,驱动步进电机旋转
*                                 PB7 PB4 PF1 PF2为PWM信号,占空比统一为25%
*                                 并且PB7 PB4 PF1 PF2的相位一次产生90°的相位偏移
*                                 可以通过滚轮调节PWM的周期,周期调节范围在25Hz~50Hz之间
*
*/

//#ifndef TARGET_IS_BLIZZARD_RA1
//#define TARGET_IS_BLIZZARD_RA1
//#endif

#ifndef  PART_TM4C123GH6PM
#define  PART_TM4C123GH6PM
#endif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CDDriver.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最后这8个头文件前有问号提示。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
四路pwm怎么搞定的呀,我现在不会用这个库函数,请问哪有参考的资料么?

网友:
头文件的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