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200与CC430的MSK调制通信

楼主:
求助:
  我CC430配置为速率:250Kbps,采用MSK调制。
而我想用CC1200与之通信,按datasheet的描述,将速率配为250kbps,调试方式为2-FSK,调试频偏为62.5khz,但它们之间就是不能实现通信。

后面由做了实验,将CC430的调试方式改为2-FSK,它是可以和CC1200通信的,改成MSK就不行了。

注:载波频率,同步字,前导码等配置都一样,没有问题。

网友:
信号的调制方式、载波频率、带宽、码流率等必须完全相同才行,缺一不可,MSK和FSK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