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省赛有做金属探测装置的吗

楼主:
请问各位,金属探测器的机械部分你们选择什么装置,是类似打印机那种齿轮滑动还是用小车呢?题目要求不是很明确啊!

网友:
有呀有呀,你有啥思路没

网友A:
就是机械部分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机械部分不好整
怎么做指针?

网友:
有啊有啊,我们打算做小车呢,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探针,直接指向金属,探针是可以伸缩的。

网友:
有啊 ,已搞定

网友:
问下楼主,机械是用的什么方案啊、。

网友:
是小车吗?还是可伸缩机械臂

网友:
没有限制必须用TI的单片机吧

网友B:
软件部分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就差机械结构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部分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就差机械结构可。

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那个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