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电路

楼主:
交通路口彩灯转换电路
当我们迈步在大街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红绿灯,遵守交通规则。你知道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灯是如何..
净化空气换气扇电路
给普通换气扇加装一套自控装置就成为自控换气扇。这套装置在感受到炒菜油烟、香烟雾等有刺激性..
电子胸花美化电路
如果做一束闪闪发光的胸花戴在胸前,显得更加高雅华贵。图ll—15所示是双色互换电子胸花线路。..
电子喷泉电路
高频压电陶瓷片产生超声波,水在高频高压超声波的作用下产生空化效应,从而产生喷泉和水雾。电..
电子生日蜡烛电路
图11—6所示是电子生日蜡烛的电路原理图。根据生口蜡烛的要求,应在点燃后奏乐、闪烁并能吹灭。..
驻极体传声器的应用电路
(1)驻极体传声器的内部与场效应晶体管的连接接法有两种:源极输出与漏极输出,如图10—19所示源..
场效应晶体管的应用电路
晶体管放大电路,通过控制基极电流的大小来改变集电极或发射极电流变化,晶体管属于电流型控制..
单只开关巧控多组灯的原理及制作
用一只单开关控制多组灯,不仅可以省掉很多开关,而且也给自己动手制作增添乐趣。  如附图所..
具有稳幅环节的RC桥式振荡电路
将稳幅环节接入电路中,调节电位器Rp,用示波器观察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观察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
电缆测试电路

跟踪稳压电路

另类开关电源电路欣赏

(15W)开关电源制作电路图

巧用TA7641作有线对讲机

单片温度传感电路

UC3844组成的60W开关电源电路

电容降压驱动LED电路1
电路中,可控硅SCR及R3组成保护电路,当流过LED的电流大于设定值时,SCR导通一定的角度,从而对..
稳压微型开关电源(3W-10W电路图)

基本RC桥式振荡电路
用示波器观察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若输出无波形或输出波形出现明显失真,应调节Rp,使输出Vo为一..
稳压管高频信号发生器电路

晶闸管控制闪光灯电路

晶体管电离报警电路

简单实用的3键互锁电子开关
电路结构简单,按下任何一键,相应一路开通,其他二路关闭。触点抖动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抗干..
采用光导纤维传输数据的耦合电路

光控、单按键开关壁座电路
在白天时,由于室内亮度较高,按下按键开关负载(继电器)不工作。在夜晚或室内亮度较暗时,按..
可自动复位的过压保护电路

液晶显示电子温度表电路

脉冲宽度调制电路
脉冲宽度调制电路,首先分析电路。脉冲是3uS/5V的,那么Q4常态是

网友:
4W开关型5V稳压直流电源电路

新款USB音箱方案MK909D,每声道1W的输出功率..
新款USB音箱方案MK909D。#采用最新的USBDAC芯片,支持USB1.1,USB2.0接口。#48K的DA采样,内建立..
直流电动机的随动控制电路

一个看门狗电路
如上图:电路工作的时候只要定时给CD4060复位脉冲,就能保证Q1处于截至状态,从而使受控的NMOS..
一种自恢复过压保护电路

低电压下继电器的吸合措施电路
为电源电压低于继电器的吸合电压而使其不能正常工作,事实上,继电器一旦吸合,便可在额定电压..
多用途延迟开关电源插座
家用电器、照明灯等电源的开或关,常常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延迟后进行,本电源插座即可满足这种不..
简单实用的恒温控制器电路

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
1.输入与电平转换部分:输入信号线由DATA引入,1脚是地线,其余是信号线。注意1脚对地连接了一..
应用于捕虾器的直流升压电路
电路原理 电路如图1所示。该电路主要由振荡、升压、整流、触发和放电输出等五部分构成。R1、C..
遥控红外检测电路

LM317集成稳压电路
 LM317是常见的可调集成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2.2A,输出电压范围为1.25~37V。其接法如下:..
高频产生点灯器电路

USB鼠标电路图

电子自锁互锁开关
自锁互锁开关在电器上使用很广泛,一般都是机械式,缺点是:体积大,易磨损,按触力大,转换速..
声频噪声发生器原理图
声频噪声发生器原理图
七彩循环装饰灯电路

一款高效G类放大器
一款高效G类放大器;_请欣赏!这是一款功率阀值在20W启控的高效G类放大器,比起单独使用TDA729..
过零脉冲电路

120db扫频式警声电路

带有前置集成放大器的红外接收电路

利用光导发射元件检测微小位移的电路..

采用光敏电阻的光控开关

自动洗手器电路图

IC卡读写器原理图
图为IC卡及其读写器硬件电路图。其中读写器由单片机、键盘、显示、监控电路等部分组成。IC卡采..
电容降压驱动LED电路
是一个最简单的电容降压应用电路,电路中利用两只反并联的LED对降压后的交流电压进行整流,可以..
一种触摸开关电路

自动空气清新器电路

网友:
模拟电路PWM的实现
本图为一个使用游戏手柄或者航模摇杆上的线性电位器(或线性霍尔元件)控制两个底盘驱动电机的..
25欧姆扬声器的过载保护电路

惯性传感模块电路

自动干手器电路图
红外发射部分由555时基电路产生频率为5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驱动红外发射管发射红外线..
高精度6~60秒定时器

超声波驱蚊虫器
超声波驱蚊虫器这是一款极简单的超声波驱蚊、虫、蟑螂电路。电路由CMOS4047单稳态触发器构成张..
符号发生器显示用简单调制器电路

触摸通断电子开关电路

低压灯定时闪烁电路

制作用TDA7250驱动的100W功放
制作用TDA7250驱动的100W功放作者:未知来源:到此一游添加:2005-10-1711:49:47  字号〖大中..
可控硅整流自动恒流充电器
该充电器除可为各种镍镉电池充电外,也可为干电池充电。其充电电流可调。充电终止电压由RP1预先..
采用幅值调制的红外发送电路

采用双向晶闸管的夜间自动照明电路

镍镉电池自动充电、放电器
该电路能使两节镍镉电池,当充电至3V或放电至1?34V时,自动断开充电或放电回路,有效地防止过..
集成稳压电源
这是一种输出电压连续可调的集成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在1.25-37V之间连续可调,输出最大电流可达..
巧用KD-28做光控自动窗帘

应急灯用6V电瓶自动充电器电路2
市面上出现的6V电瓶供电的应急灯,随机配的充电器过于简单,长时间工作发热严重、易烧毁。充电..
交流电焊机空载节电电路
 交流电焊机是间歇工作的,间歇期内的空载功耗达几百瓦。为了省电而不停地人工开、关机显然会..
触摸开关五例
1和图2是采用555时基电路制作的双键触摸开关与单键触摸延迟开关。图1中M1是“开”触摸片,当人..
ZC-2-10A自动充电机电路
单结晶体管BT33、C3、W1、W2等元件组成了弛张振荡器,其产生的脉冲信号经隔离二极管D4输送至可..
具有可变Q的陷波滤波器电路

具有电流限制的大电流稳压电路

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固体传感开关
 由美国雷通和泰勤达因两家元件公司(RaytheonandTeledyeComponents)生产的温度和电流感测IC的..
实用恒流充电器
问题提出  镍镉或镍氢电池对充电有严格要求。但市场上出售的大多数充电器都是粗制滥造,根本无..
自动点烟器
  该装置的电路工作原理见图16。平时红外发光管VD1的光线直接照射在红外线接收管VD2上,导致..
并联稳压电路

电力线载波报警器
这里介绍的报警器无需外接传需线路,靠电力线路传需报警信号。并可设置多处报警点以对某点警情..
315M遥控电路设计
OOK调制尽管性能较差,然而其电路简单容易实现,工作稳定,因此

网友:
红外接收头的构造
  红外接收电路通常由红外接收二极管与放大电路组成,放大电路通常又由一个集成块及若干电阻..
正参考电压电路

红外热释电处理芯片BISS0001应用资料
  BISS0001是一款高性能的传感信号处理集成电路。静态电流极小,配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少量..
一款应急灯电路
这里介绍一个简单、实用的应急灯的制作。它可以在停电时自动实现切换供电。正常供电时,自动对..
实用电动窗帘遥控装置
本人曾购买过一种遥控电动窗帘,原控制部分采用红外线遥控,其遥控范围有限,使用不方便。为此..
电动自行车快速充电器
 笔者经反复试验,制作了一款可靠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电路如附图所示。  一、电路特点1.输..
助听、催眠、记忆增强三用机
助听、催眠、记忆增强三用机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添加:2004-7-1620:43:59  字号〖大中小〗 ..
红外线探测报警器
 该报警器能探测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当人进入报警器的监视区域内,即可发出报警声,适用于家庭..
几款直流升压电路
直流升压就是将电池提供的较低的直流电压,提升到需要的电压值,其基本的工作过程都是:高频振..
简易漏电报警器
 这里介绍的两种报警器,电路简单、触发灵敏,能直接装入组合式插座内,适用于家用电器的漏电..
锁相环CD4046应用介绍
 锁相的意义是相位同步的自动控制,能够完成两个电信号相位同步的自动控制闭环系统叫做锁相环..
经济实用的发射功率测试笔
本人从1981年就从事无线电通信的维修工作。根据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自制了一些检测工具,其..
漏电报警器
  这里介绍的两种报警器,电路简单、触发灵敏,能直接装入组合式插座内,适用于家用电器的漏..
砖坯水分快速测试仪
在烧制砖瓦过程中,砖坯含水量是一个需严格控制的参量。按工艺要求,砖坯水分应控制在14%到14..
电容式接近控制电路
电容式接近控制器通常由一个射频振荡电路和一个探测板组成。图2是用分立元件制作的电容传感式控..
四电压比较器LM339的8个典型应用例子
LM339集成块内部装有四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的特点是:1)失调电压小,典型值为2m..
TL431特性及应用
摘要介绍可调分流基准芯片TL431的特性及其在一些功能电路中的应用。关键词可调分流基准恒流恒压..
简单耐压测试器
置可方便地测量三极管、二极管、稳压管、可控硅等的反压;电容器耐压;大于10MΩ的电阻。输出电�..
LM567通用音调译码器集成电路的应用
  567为通用音调译码器,当输入信号于通带内时提供饱和晶体管对地开关,电路由I与Q检波器构成..
元器件测试器
本测试器可用来测试晶体三极管、二极管、LED、(单双向)可控硅、电容和开关的通断特性,电路见..
555时基集成电路的应用
我们知道,555电路在应用和工作方式上一般可归纳为3类。每类工作方式又有很多个不同的电路。在..
星型接地法在胆机制作中的应用
笔者听过一些土炮胆机,信噪比普遍较差。中断信号源并关小音量,喇叭中总有哼声,开大音量时更..
电视机的防雷保护
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添加:2004-7-1814:50:48  字号〖大中小〗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如图8所..
用555作过流检测器
  长期以来,介绍555定时器IC应用电路的文章数不胜数,但利用555内部比较器和双稳触发器组成..
多用途超声波微型雾化器
笔者介绍一种多用途的超声波雾化器。该雾化器具有以下特点:分体式,即超声雾化头与电源和电路..
利用TL431作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
精密电压基准ICTL431是T0—92封装如图1所示。其性能是输出压连续可调达36V,工作电流范围宽达0..
耳机电路图

冰箱风冷同步控制器
该装置的电路工作原理见图10。实验发现,在冰箱压缩机工作时,对电冰箱的压缩机及散热片采取风..

网友:
冰箱工作指示灯
 在冰箱的电源插座上加装工作指示灯,不但方便了观察冰箱的启停,而也可增加插座的美感。  ..
摩托车刹车灯延时熄灯电路

节能型摩托车整流稳压器
摩托车上的电能均由车上的磁电机供给。磁电机的输出电压经车上的硅整流稳压调节器稳压后,供给..
简易混合调光器
  根据电学原理可知,电容器接入正弦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最大值在相位上相差90°。根据�..
直流电机控制电路
 伺服电机是一种传统的电机。它是自动装置的执行元件。伺服电机的最大特点是可控。在有控制信..
一种新颖的触摸式开关台灯电路

有限流功能的简易可调稳压电源
这一款可调稳压电源最大输出电压约为20V,最大输出电流可达2A,设有200mA、300mA、600mA三个限..
频率稳定的简易调频发射电路
 工作电压为9V,工作电流2~6mA,元件参数如图可知,BG1为9018、BG2为C1959(也可以是9018,不..
串励电动机的全波控制电路

新颖的调频接收机
本文介绍的调频接收机利用超再生调频接收原理,因采用了高增益微型集成电路,故电路简单新颖。..
重复式定时电路
 这是一种用555时基集成电路构成的重复式定时电路(又称双重式定时电路或双向定时电路)。所谓..
调压、定时两用控制器
这是一种电路简单、制作容易、使用方便的调压与定时两用控制器。其指标为:调压范围30—215VAC..
555公共汽车站途指示器电路

吸氧机电路

555脉冲电疗仪电路

标准的线性开关电源稳压电源

消毒柜电子控制电路

自制交流自动稳压器
目前在我国偏远的山区及农村,电网电压极不稳定,而且电压普遍偏低,有的电网电压只有120V左右..
数字式电子琴包络发生器电路

汽车电压监视电路

数字式长延时电路

555汽车找寻装置电路

妙用LM317的闪烁灯

555汽车雨刷自动控制器电路

全数字双向可控硅电路

三相三线制的缺相保护电路

气体传感器及其电路

微电脑低频电疗仪的原理图
微电脑低频电疗仪的原理图,微电脑低频治疗仪低频脉冲电流主要有

网友:
用LM386作单片收音机

无线模块的使用电路图
无线模块的使用电路图,按照资料中说的,在没有发射的情况下,接收模块的DATA输出锻应该是0电平..
性能优良的市电过压保护电路

自制无线可视门铃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闲置的黑白电视机,笔者利用闲置的黑白电视机自制了一套无线可视门铃。经过一..
一种KV保护电路

一个线性三端稳压器扩流电路
一个线性三端稳压器扩流电路,此电路是极为常见的一个线性三端稳压器扩流电路,我们在实际使用的..
成熟低成本的均流电路

自制小型程控交换机
原理外线打入电话时,振铃脉冲经C1、R1、D2对C2充电,稳压在6V,此电压使N1、N2反向,V1实现模..
红外取暖器温度控制电路

感应电加热自动控制电路

实现远距离遥控简法电路

生动形象的教学用电子钟
者在教学中,设计了一套教学实验用“电子钟”电路。此线路包括七段数码显示器BS205和循环..
电池供电的大功率闪光器

高压自卫电棒制作原理
自卫电筒电棒制作原理:图1的电路装置可输出近万伏高压脉冲用来自卫。整个装置做成手电筒形式,..
超高亮白光控制IC应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头灯控制IC·控制IC有三种规格为A、B、C驱动放式一样.现给出四种驱动L..
低压电子防身电棒
这是一种手持式低压电子防身电棒,且体积小、功耗低,一节五号电池作电源可以放电三千次,使用..
LED升压电路

简易制作负离子发生器
简易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增加,对人有催眠、止汗、镇痛、增进食欲,使人精神爽快,消除疲劳的作..
利用场效应管驱动的定时闪光电路

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采用热释电红外探头并对探头接收到的微弱信号加以放大,然后驱动继电器,可以制成热释电人体感..
“知了”叫声模拟器
“知了”叫声模拟器 电路概述:  如下图所示为一种模拟“知了”叫声的电路,..
煤气高压点火器
电源电压经过限流电阻R1后由二极管倍压整流。这时的输出电压可达500V左右。雪崩二极管VS1,可控..
微功率CMOS电子定时器
定时器有许多用处。本文介绍的定时器具有特别的优点。它几乎没有静态电流,并且能一直保持在等..
具有共同输出的温升发送器

自然风电扇无极调速器制作
电路概述:  图1是一种实用的自然风电扇无级调速电路,图中NE555组成周期固定、脉冲占空比连..
触摸式报警器
以下是一个触摸式报警器,电路平时是不工作,而一旦触发即发出报警声,直至主人前来..
炉灶电子助燃器
电路概述:  这是一电子助燃器高压产生电路,能产生3KV左右的高压,将其与一对或多..
231两用耳放电路图
BR>电路图中:R4为低频提升可调电阻,可更换为12K固定电阻,此

网友:
双调光蘑菇灯与维修
双调光台灯系在单调光的基础上,增加一只小功率灯泡,转动旋钮时首先接通电源开关,小灯泡点亮..
电视伴音红外转发器
电路概述:  这里介绍的电视伴音红外转发器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制作、无干扰、低噪..
采用场效应管的启动电路

电子助记器
电路概述:  这个电子助记器电路,使用时只要对话筒轻轻念出声音,耳机中既能发出自己宏亮的声..
电冰箱自动除臭器
传统的冰箱“除臭器”是利用活性炭的多孔吸附作用吸附冰箱中的异味。这种除臭器既无杀菌作用,..
卫生安全的电子自来水龙头
卫生安全的电子自来水龙头工矿企业的医务室,多采用机械脚踏式自来水龙头,能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一款实用的智力抢答器
在各种知识竞赛,抢答器是少不了的,这里给大家提供一种制作抢答器的方法,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做..
幻灯投影机用4通道超声波发生器电路..

启动电路采用电容的软启动电路

自制跳舞毯
跳舞毯原理十分简单,就是直接改装键盘或者游戏手柄。键盘和游戏手柄上的每个键实际上都是一个..
实用电动窗帘电路
该电路使用元件少,可靠性高,操作方便,平时只用一只按钮控制窗帘的开闭,窗帘开闭到位后,电..
自制魔术灯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款简单易做的趣味制作——魔术灯。电路如图1所示。只要手拿装有永久磁铁的魔..
电子枪打靶中的声光电路

适应任何稳压电源的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一个多用途信号发生器
电路如图所示,IC1,C1组成400HZ左右的低频振荡器;IC2、C3组成37MHZ左右的高频振荡器;由C2输出的..
家庭守护天使-VF1型电话防盗报警器
家庭守护天使--VF1型电话防盗报警器由:报警器主机和有线人体热释电红外探头组成,当设定的防..
普通运放的仪表放大器
在许多需要A/D转换和数字采集的单片机系统中,很多情况下,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都很微弱,必须..
多功能保护电路

红外反射式行车间距提醒器

常用音频放大电路
AN7114音频功率放大电路AN7114在Vvv=6.0V,THD=10%,RL=8Ω条件下,输出功率可达0.6W,..
诺基亚8210手机旅行充电器电路
上海生产的用于诺基亚8210手机的随机旅行充电器,其外壳上标注有:输入AC220V/50..
人体感应音乐喷泉开关电路

线路限流电路

双继电器100~200W全自动稳压器剖析
电路原理:电网电源经开关、J1的常闭触点接变压器B的3脚。R1为取样电阻,BG1、BG2组成控制电路..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电路

实用DTMF编译码器开发试验电路
DTMF(双音频)编译码技术普遍用于程控电话系统,由于其功耗低、抗噪扰性能好、外围元件少..
数字钟整点报时电路

经典的电源电路(7805扩流)
经典的电源电路(7805扩流)上图为在非常流行的经典电路上做小许改动的电路图.电路目的:1)+24V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