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的按键配置问题

楼主:
打算用TM4C123GH6PM的F0和F4脚配置成按键输入,但是在KEIL上编译的时候调用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M_BASE, GPIO_PIN_4,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没有用啊。应该怎么配置呢?希望有懂的人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PF0在使用GPIO时先要解锁,然后设置成GPIO.这个默认为NMI管脚。
GPIOPadConfigSet要配合GPIODirModeSet函数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0在使用GPIO时先要解锁,然后设置成GPIO.这个默认为NMI管脚。
GPIOPadConfigSet要配合GPIODirModeSet函 ...

请问有木有类似的代码,贴出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GPIO_PORTM_BASE??
F0和F4脚

网友:
ti的例程
TM4C123GH6PMI\TI_Library_2.0\examples\boards\ek-tm4c123gxl\freertos_demo
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0在使用GPIO时先要解锁,然后设置成GPIO.这个默认为NMI管脚。
GPIOPadConfigSet要配合GPIODirModeSet函数使用

PF4需要解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