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初学者学画PCB的原理图

楼主:
求初学者学画PCB的原理图

网友:
原理图遍地都是。网上一搜一大把。找个比较简单的。画就行了。还求什么啊。。。

网友:
首先找个适合新手的教程,,视频教程或者电子版教程均可,教程网上都可以搜到,,然后按着步骤自己多操作几遍,,或者开始可以选几个简单的电路练练手,,只要多画几次,,就能熟练了

网友:
其实就是熟悉软件的操作,和元件的封装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