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lanchapad口袋实验平台的程序,一直报错

楼主:
Error[e27]: Entry "TCA6416A_inputBuffer" in module TCA6416A ( G:\msp430\口袋实验平台led\Debug\Obj\TCA6416A.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 ( G:\msp430\
这个是怎么回事,百度也没找到解决办法,求大神告知

网友A:
TCA6416A_inputBuffer 重复定义,应该是你在这两个文件里面都定义了这个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CA6416A_inputBuffer 重复定义,应该是你在这两个文件里面都定义了这个数据

没有啊,那个变量我是在.h中申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那个变量我是在.h中申明的

那就是重复包含了。另外,头文件中不要进行变量定义,即便需要定义在头文件中,要注意避免重复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