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CCS GRACE的使用

楼主:
如果使用低于5.2版本的CCS,可以独立安装grace,安装后能看到有一个像大写字母G的快捷方式
打开grace

如果安装的是v5.2版本,grace以一种工具的形式包含在ccs中。
File new ccs project

之后下面会多出一个grace project 如下图所示
Finish
之后会多出一个.cfg文件如图

device overview 就可以对430单片机各个外部模块进行基本的配置,初始化过程都是图形化的,勾选就可以了。

下面只配置一下GPIO,一个简单的实验实现按下S2 /P1.3LED1/ P1.0,不按则不亮。

点击上图中的PORT1,出现

再点击第三个标签,

通过下拉选项,按下图设置
P1/P2,进行引脚详细设置

其实在这两个标签下设置都是相通的

至此 基本配置已经完成
source就可以看到代码了

你的主函数你多了一个初始化函数CSL_INT();(就是你刚才要实现的实验)

点击DEBUG  下载即可。

网友:
如果我用到spi或者串口,i2c的话,读写函数去哪里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