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设计TMS320F2812的供电电源

楼主:
TMS320F2812供电系统由有一个3.3V@1A的外设模块电源和1.8V@0.5A的内核电源构成。因此属于多负载电源。
第一步:打开TI官网就能看到WEBENCH,在TI的WEBENCH里,点"Power Architect",即进入多负载电源设计

第二步:添加负载电源。如下图所示,LOAD_1和LOAD_2为2路负载电源。修改电源电压输入范围及2路负载输出电压、电流。在本设计中考虑输入选用DC8V~DC16V之间,LOAD_1输出3.3V@1A,LOAD_2输出1.8V@0.5A

参数设计完成后点击“优化”开始设计生成。
第三步:方案选择。本设计中,WEBENCH共给我们提供了2中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综合面积、BOM成本、效率选择符合要求的最佳方案。

方案选定后,点击“检视项目”可以查看选定方案的细节。如果对方案中的电源芯片不满意,可先选择需替换的电源芯片,在选择其他推荐替换电源芯片。选择我完成后点击“Creat Project”即可完成设计项目生成。

第四步:方案优化。

第五步:仿真。
选择不同仿真类型进行仿真。
Steady State仿真类型

Input Transient仿真类型

Load Transient仿真类型

Startup仿真类型

第六步:热仿真
填写仿真数据后仿真即可得到热效果图

第七步:导出设计报告,即可生成PDF版的完整TMS320F2812的电源设计方案报告。

webench_project_2420840_80_676737471.pdf (258.02 KB, 下载次数: 1) 附上设计报告。

网友:
             如果对方案中的电源芯片不满意,可先选择需替换的电源芯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