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SAM9G45评估板怎么入手

楼主:
 最近收了一块EB-SAM9G45评估板,但不知道怎么入手。求大神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先搞清楚怎么烧写程序

在确定自己玩裸机还是操作系统

然后再谈。。。

===================================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广泛,好像楼主还没玩过这些,
1、你要知道拿的板子干什么用,
2、板子能跑什么系统,
3、板子资源资料如何
4、烧录一个DEMO程序看看
5、安装必须的软件
6、打开软件,资料开始学习
7、瞎搞………………

网友B:
...............呵呵,我也觉着这个问题太广泛,好像楼主还没玩过这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觉着这个问题太广泛,好像楼主还没玩过这些的啊...........

是啊,求指教;新手只玩过stm32简单的IO口和AD检测及串口通信层主你能指点我那板子怎么学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觉着这个问题太广泛,好像楼主还没玩过这些的啊...........

刚刚我看到楼上的回复了,我大概的尝试一下;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广泛,好像楼主还没玩过这些,
1、你要知道拿的板子干什么用,
2、板子能跑什么系统,

1.拿板子学嵌入式linux
2.支持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
3.资源:256MB NandFlash,2MB NorFlash,512KB EEPROM,4MB DataFlash,以及2个64MB的DDR2 SDRAM至于板子资料都不是很懂,所以感到很无助啊
4,5,6,7必须得弄懂那些资料才知道了吧
(谢谢层主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怎么烧写程序

在确定自己玩裸机还是操作系统

嗯,好。裸机要怎么玩??(谢谢层主的热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