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and flash 操作问题

楼主:
STM32 读取 NAND512W3A2CN6E 的ID为20 76 20 76.但是读取不到status。一直为0x00.应该为0xC0才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
上程序和图~~~~~~~~~

网友:
        NAND_FLASH_Time.FSMC_SetupTime = 1;     //建立时间
        NAND_FLASH_Time.FSMC_HoldSetupTime = 3; //保持时间
        NAND_FLASH_Time.FSMC_WaitSetupTime = 2; //等待时间
  NAND_FLASH_Time.FSMC_HiZSetupTime = 1;  //高阻建立时间

        NAND_FLASHStru.FSMC_Bank = FSMC_Bank2_NAND;                    //使用FSMC BANK2
        NAND_FLASHStru.FSMC_Waitfeature = FSMC_Waitfeature_Enable;     //使能FSMC的等待功能
        NAND_FLASHStru.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NAND Flash 8bit
        NAND_FLASHStru.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使能ECC特性
        NAND_FLASHStru.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512Bytes;   //ECC页大小
        NAND_FLASHStru.FSMC_TCLRSetupTime = 0;
        NAND_FLASHStru.FSMC_TARSetupTime = 0;
        NAND_FLASHStru.FSMC_AttributeSpaceTimingStruct = &NAND_FLASH_Time;
        NAND_FLASHStru.FSMC_CommonSpaceTimingStruct = &NAND_FLASH_Time;

        FSMC_NANDInit(&NAND_FLASHStru);

        /*!使能FSMC BANK2 */
  FSMC_NANDCmd(FSMC_Bank2_NAND, ENABLE);

网友:
u32 FSMC_NAND_ReadStatus(void)
{
  u32 data = 0x00, status = NAND_BUSY;

  /* Read status operation ------------------------------------ */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STATUS;

  data = *(vu8 *)(Bank_NAND_ADDR);

  if((data & NAND_ERROR) == NAND_ERROR)//SR0
  {
    status = NAND_ERROR;
  }
  else if((data & NAND_READY) == NAND_READY)//SR6
  {
    status = NAND_READY;
  }
  else
  {
    status = NAND_BUSY;
  }

  return (status);
}

网友:
/* NAND Area definition  Board RevD */
#define CMD_AREA                   (u32)(1<<16)  /* A16 = CLE  high */
#define ADDR_AREA                  (u32)(1<<17)  /* A17 = ALE high */
#define DATA_AREA                  ((u32)0x00000000)
/* FSMC NAND memory command */

#define NAND_CMD_AREA_A            ((u8)0x00) //area_a(Bytes0~255)
#define NAND_CMD_AREA_B            ((u8)0x01) //area_b(Bytes256~511)
#define NAND_CMD_AREA_C            ((u8)0x50) //area_c(Bytes512~527)
#define NAND_CMD_AREA_TRUE1        ((u8)0x30)

#define NAND_CMD_WRITE0            ((u8)0x80)
#define NAND_CMD_WRITE_TRUE1       ((u8)0x10)

#define NAND_CMD_ERASE0            ((u8)0x60)
#define NAND_CMD_ERASE1            ((u8)0xD0)

#define NAND_CMD_READID            ((u8)0x90)
#define NAND_CMD_STATUS            ((u8)0x70)
#define NAND_CMD_LOCK_STATUS       ((u8)0x7A)
#define NAND_CMD_RESET             ((u8)0xFF)
//60h Block_address D0h   70h->SR0
//SR6
/* NAND memory status */
#define NAND_VALID_ADDRESS         ((u32)0x00000100)
#define NAND_INVALID_ADDRESS       ((u32)0x00000200)
#define NAND_TIMEOUT_ERROR         ((u32)0x00000400)
#define NAND_BUSY                  ((u32)0x00000000)
#define NAND_ERROR                 ((u32)0x00000001)
#define NAND_READY                 ((u32)0x00000040)

网友:
void FSMC_NAND_ReadID(NAND_IDTypeDef* NAND_ID)
{
   u32 data = 0;
/*!< Send Command to the command area */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0x9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 Sequence to read ID from NAND flash */
data = *(vu32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NAND_ID->Maker_ID   = ADDR_1st_CYCLE (data);//四个周期读取四个ID
        NAND_ID->Device_ID  = ADDR_2nd_CYCLE (data);
  NAND_ID->Third_ID   = ADDR_3rd_CYCLE (data);
        NAND_ID->Fourth_ID  = ADDR_4th_CYCLE (data);
}

网友:
串口打印:SDRAM_16_write:eeff , SDRAM_16_read:eeff
NAND FLASH Status:0
Nand Flash ID = 20,76,20,76

网友:
上面的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检查下你的硬件和PIN初始化吧~

网友:
SDRAM工作没问题。NAND就差NCEpin初始化,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A:
NAND512W3A2CN6E  ID = 20,76,20,76  ,后面2个字节对不?前面2个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512W3A2CN6E  ID = 20,76,20,76  ,后面2个字节对不?前面2个对的

你看看手册,有说到ID的编码的,无非就是些厂商,容量什么的信息,另外要是对2个,其他的应该不会出问题,没有理由~

网友:
能读寄存器应该能读状态值,看看是否时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