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DIY】辛昕7:坏了个GTM900B,又买了个坑爹的SIM900A

楼主:
之前一直不好意思接着开帖子写进展,因为一直卡壳。

不过这回,实在不是一个内容,事关硬件不好归类,干脆重新来一个贴好了。

关于硬件,由于我一直不想理睬,所以我一直尽可能买现成的模块,还是买 麦克风 和 耳机口那种,因为我实在不想焊多一点东西,然而我实在有点点背。
最终我发现我不得不焊点东西——而且可能是几乎重焊。

我已经整理好了思路,目前为了最基本的 GPRS通信我至少要做两个电路:
1  5.2~5.3V 4V的 电源电路,并且我要努力保证至少到1A,受限于LM317,就我手上的材料,我决定用317来做;
2  5V到2.8V电平转换电路,我目前想到的是用74L系列 六反相门来做,具体我还得看看资料和自己手上的器件型号,看我的思路行不行,尽量看看那个2.8V的输出脚能不能用,不然,如果还要自己提供一路2.8V供电电源那就未免太可悲了。

之前买的那个GTM900B,那个SIM卡座可能比较紧,加上我一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SIM卡座分好几种,而且,还是活动式的,而之前那个不是,或者我不知道,结果在我硬塞硬拔卡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一根引脚。结果我一直没法发短信,甚至无法发现SIM卡......

周末的时候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这次我特别关注SIM卡,可没想到这回买到的这个更加坑爹。

这次我买的是SIM900A,因为我一直没看这些模块的特点,我只是单纯觉得做好的模块,我只管串口,才不管他什么型号。
可惜,我完全没想到这个SIM900A和GTM900,居然可以差那么远——因为玩多了芯片,有时候型号里具有相同的数字不免让人往 一样 或者 兼容 的思路想。
结果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用我自己的cp2102 USB-TTL串口模块 去弄怎么都不行。
后来换了它自己配送的 CH340就好了。

它还说直接用USB模块的5V供电就好了,胡扯。
诚然,它确实可以发现SIM卡,甚至已经可以联网,发现 移动网络 了。
但事实上我发现,它非常不稳定。

所以,第一次我打通了10086,可惜我没有从麦克风里听到声音,过后我怎么都打不通,再然后我发现SIM卡也老是发现“掉线”

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这鬼话是不能信的。
于是我开始找出我以前的一个5V 适配器拿出来用

可以用了,但是可惜的是,这5V适配器经常飘到5.3V,所以总是提醒 过压,显然也没法用。

这让我非常郁闷,昨晚搞到两点多。

对此,我做了很多猜测,比如难道340其实是232电平?
可是第二天看资料,发现SIM900A本身不支持232电平,就是CMOS电平。
而且看了340 CP2102的pdf,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都一样的。

......
后来我终于停下来好好看一遍SIM900A的资料,基本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
可惜接下来我就要自己焊 电源电路 和 5V-2.8V 电平转换电路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模块做得非常非常粗糙,好好的电源,它居然敢用几个二极管串联把5V降压使用!
那么,那个麦克风和耳机孔恐怕也不太靠谱了。

我已经不打算再花冤枉钱和时间去买去等了,我决定就把这个当成普通的 SIM900A模块使用好了。
当然从来不怎么写评价并且很少给差评的话,是不会饶了他的,但那就无所谓了,慢慢写。

网友A:
SIM900A上有2.8V电压输出。可以用。15引脚VDD_EXT。

网友A:
如果是3.3V单片机,直接和SIM900A的串口连接就行。如果5V的就不行了。发现专业的电平转换的芯片封装都是非常小的,不太容易飞线焊接。

图片

图片

网友:
我连到单片机之前,先用串口助手来,
不过听你这么说的话,那应该3.3v和它那个2.8v也是兼容的。
不过你是两边都转成232的?

网友:
白天我想了想,晚上回家拿示波器试了试。
我发现事情和我想的刚好相反。

那个配送的也就是能通信的 ch340R的 USB-TTL。
我发现它的 TX脚 一直是 5V多一点点——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反而我那个一直在用的不行的CP2102,反而很正常的一直是3.几V。

顺带的我也拿出我 仅剩的一个 PL2303HX USB-TTL模块,我发现,它也是5.2V
我想也许它能用?

在我焊好了 LM317 的4V电源以后。
我试了试,我发现 PL2303HX也不行。于是还是焊了一条和那个 CH340R的线,我发现它可以了。

而且,终于正常了,不会老断了,虽然时不时会复位
——不过我是知道为什么的,就是我前面说的,因为那个电源脚经过了三个二极管。

我今晚弄着弄着一时半会忘了这件事。
那么,按我的理解,3V几的 TX脚反而应该是可以直接和SIM900A通信的

在我继续考虑 电平转换 怎么做的时候,我会绕开它原来的引脚,直接和SIM900A模块连接。
虽然那些脚用线飞,对我这种焊工有点困难,但毕竟在PCB上,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位置弄进去的,应该不是太难。

至于这个 RX TX来说。
从这个板子的电源的设计来看。
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啥都不懂的人,它要么是一个非常不靠谱贪图便宜简单,不负责任的人,要么是一个喜欢剑走偏锋的人。
否则它也不会想到用三个二极管串联来降压,这种不靠谱的事情,啥都不懂的人应该不会想到~~

下个贴,来张小图~~

接下来的电平转换,我还要稍微考虑一下如何满足 3V 5V都兼容,不能让我的几个USB-TTL模块 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这种事,我不答应。
而且以后还要和单片机通信,这个地方不考虑好,不玩死我来怪~

网友:
版主辛苦了
产品上用标准的 电平转换芯片 MAX3391
继续关注本帖 希望能帮lz 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辛苦了
产品上用标准的 电平转换芯片 MAX3391
继续关注本帖 希望能帮lz 解决一些问题

哦,3391?
不了解这个,貌似也是max3232系列什么的。

今天我试了试。

首先是,我果然没有猜错,这个模块的买家是个人才。
这羔子,它果然就是把 rxd txd脚通过一个电阻出来,它这么干是为了实现 他自己用的那个ch340r.

然后今晚我今天直接绕掉他的这些奇怪的电路。
我直接4V到电源(VBAT),直接RXD TXD连到SIM900A上的对应脚。

然后用我的cp2102,正常。
用我的 pl2303正常。

用他的ch340r,嘿,不正常了。。。。见鬼,这哥们的ch340r到底干过什么呢?

徐知道,我的pl2303输出的是5V,而cp2102是3V多。
可见这和电平的关系不太大。

而按我原先的理解,cp2102是直接兼容它的2.8V的串口电平,其实是最合理的,至于pl2303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也是可以解释的(仔细对比3V TTL 5V TTL的电平范围,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兼容的,只是不十分可靠稳定而已。)
而且,没事我也不会拿PL2303的5V去跟它玩,SIM900A的这两个引脚 可承受的最大电压是3.1V,别说5V,就是3.3V我都有点担心,因为3.3V的TTL电平,高的时候最高可以去到 3.2V。

我在琢磨着怎么弄个3V电源来,还好,我的MCU板子上正好有现成的3V电源。

至于那个MAX3232的转接。
我发现有些地方停奇怪的。

我焊完后直接测试。
就如 曹世鹏3L 那个图里的接法去接,我发现空测时,效果是符合预期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接到我的SIM900A上时(当然,当时,我没有把那两个狗屎的电阻去掉,也许有点关系。)
我发现,我明明还没没短接 RXD TXD脚,就开始不断收到数据,当然那都是乱数。

我本该再试试,去掉电阻直接连到RXD TXD时还会不会出现奇怪的 不停的收到数据。
但是这个地方,我想不通,而且因为3232的小电路板是临时焊来测试用的,连线比较复杂,我也就不想弄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我想不通一个道理,估计试了还是不知所然。

干脆先放先,过后再说。毕竟串口是个非常重要的通信口。

反正现在,一切正常,至于它的那个CH340R不正常,我是懒得理了,谁知道这个天才干了什么好事。

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继续写程序——老子只是个写程序的啊~~~

然而,这个1A的4V电源是必需的,不管USB提供还是MCU上的电源提供显然都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900A上有2.8V电压输出。可以用。15引脚VDD_EXT。

我看了那个脚,它确实是输出电源,我说的能不能用,主要是指,它的功率够不够?
我看了,它只有10mA,也许作为通信来说够了,但如果是要一定功率,这个还是很勉强的。

当然我现在不需要这个输出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3V单片机,直接和SIM900A的串口连接就行。如果5V的就不行了。发现专业的电平转换的芯片封装都是非 ...

3.3V其实有点危险。
一般的3.3V器件,它输出的TTL高电平,有时可以接近3.3V,大多数参数表写最大到VDD-0.1V
那也就是3.2V,而sim900a,rxd txd这两个脚可以承受的最高电压值 是 3.1V,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可能的话,最好最好是3V电源。
这个数值,在 电平匹配不会有太大问题,而且大多数MCU,逻辑器件,也可以在3V工作。这就会有很好的通用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3V其实有点危险。
一般的3.3V器件,它输出的TTL高电平,有时可以接近3.3V,大多数参数表写最大到VDD-0 ...

我买的小的SIM900A最小系统上有一个STC12LE5A60S2.它的工作电压为2.2~3.6V。而SIM900A的最佳工作电压为4V。做开发板的人就把SIM900A的4V电源接了AMS1117-3.3V给了单片机供电。而AMS1117-3.3V的输入电压为4.8V~10.3V。所以AMS1117-3.3V就没有工作在正常的电压范围内。所以输出电压就不是3.3V了。实测为2.95V左右。这正好让电压低了下来。从而不会损坏SIM900A的串口了。要是觉得3.3V电压高,我们可不可以在串口线上串联二极管呢,这样电压就能降下0.7V了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小的SIM900A最小系统上有一个STC12LE5A60S2.它的工作电压为2.2~3.6V。而SIM900A的最佳工作电压为4V ...

这个我也想过。
但这样就有高电平降到了可能达不到 输入阀值 的情形

3.3V CMOS的电平 在 2.7到3.2V之间,如果加个 二极管 就变成了 2V到2.5V
这个水平,和大多数3.3V系统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SIM900A不行。
它的高电平阀值是 0.85VDD_EXT,也就是2.3几的样子。

相对来说,为了0.1到0.2V,加进一个0.7V的压降,引起的问题可能会多于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思路,如果换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如现在有一些0.3V的(非锗管),那就挺好的了。
当然那,这些管子并不稀奇,现在不稀奇。

网友D:
还是找找电平平移片子方便学多的!

SIM900A的数据手册里有没有提到与不同电压MCU的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找电平平移片子方便学多的!

SIM900A的数据手册里有没有提到与不同电压MCU的连接啊?

我看到的手册,只提到它是2.8V CMOS电平
它提到了和5V MCU电平 兼容要用一个 转换芯片来做。

和3.3V的它没提,但实际上是直接可以兼容的,我试过了。曹世鹏之前也说了。

只不过我细看了手册的资料,发现3.3V有时有点危险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小的SIM900A最小系统上有一个STC12LE5A60S2.它的工作电压为2.2~3.6V。而SIM900A的最佳工作电压为4V ...

另外我想说的是
让1117-3.3 或者任何稳压管吧。
不提供足够的压差,让它产生稳定的3.3V(或它的稳压值) 这种方案可能不太好,具体的原因我不清楚,我只是试过。

感觉上这好像直接绕过了稳压管的感觉。

有时也会出现压差不够,输出不到3.3V,这些情形我觉得属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应该最好避免。
3V 左右的稳压件也是有的,只不过手头没有,买起来不方便而已。

网友:
最后我把两个板子集到一起。
现在只是简单测试了一下。
AT通信上了,没啥问题。

不过具体的流程,我想了想,决定先让屏幕上可以像串口助手一样,做一个简单的console。
也方便过后 测试 和 显示用。

不过这两天好像程序写得有点腻了,所以没干啥正经事,收拾收拾房子,做做饭什么的,就到这个点了。

现在我决定,首先 做一个 显示字符的console模块先,关键的部件是一个 队列,本来队列是很难做成通用的,比如元素数据类型不一样,比如长度范围等不好确定。

然则,如果是确定用途了,那很多事情也就确定了,就可以做成一个库封装起来了——这样,这样我也就不需要老是改了.......

网友:
最后,这个贴的主题可以结束了,上个图吧~

网友:
我喜欢这个帖子,非常喜欢

网友A:
这个帖子是不是结贴了。不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是不是结贴了。不做了吗。
还在可耻的做。
不过最近工作特别忙,还有别的一些事情,都赶在上半年,所以就断断续续

另外现在也不急着尽快完成了反正已经迟了这么久。

现在我把它作为一个 编程方面的 试验平台。

因为它有一定的复杂程度。

外设也多,涉及的内容也多

ui at协议的解释 还有至少三四个外设的使用(如 小容量flash,做字库的)之类的。

所以,我还是继续往下做。

当前在做ui,在12864上做,但目的是做成 12864或者 320*240等随意 点阵型屏幕 通用。

这也是对我自己工作上ui的一个大总结,成功的话,可以做成一个比较独立,通用的ui框架。

然后就是,把我此前uLib时期,还有当时的各种问题,这一年多以来对这些问题的想法,答案都在这个平台上尝试。

所以,慢是会慢,但基本不会停。

刚说了,今年的上半年其他事情多,工作,还有准备一张考证,但ui部分,我估计上半年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