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48与TMS570区别?

楼主(2014-08-13):
RM48与TMS570区别?
我有一个基于RM48开发的项目,现在准备移植到TMS570上。我没有用过TMS570。我想知道这两款芯片的差别在哪里。主要是软件方面,硬件外设使用较少(只有SCI,CAN,PWM,ADC和少数GIO)。

网友A:
应该说最大的区别是大小端(Big/Little Endian)的区别了吧,如果你之前的软件中数据结构的byte顺序很重要的话,这个区别会导致软件上的一些修改的。
另外,两个产品的主频也不同。CPU性能,执行时间等,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