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头文件 疑问

楼主:
这是头文件里的声明,上面两种明白,就是相关位的置1;但下面4种不明白,要计算出结果吗?这个  u  是嘛意思

网友A:
前面两行只能置位一个bit位,后面四句则可以设置2个bit位的4种结果,u是unsigned int 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行只能置位一个bit位,后面四句则可以设置2个bit位的4种结果,u是unsigned int 的意思

怎么置的2位?大神能给详细讲下吗,还有为什么在这要标明unsigned int呢

网友A:
MC_0 第4位第5位为00,MC_1 第4位第5位为10,MC_2 第4位第5位为01,MC_3 第4位第5位为11,unsigned int将后面的数据扩展为16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_0 第4位第5位为00,MC_1 第4位第5位为10,MC_2 第4位第5位为01,MC_3 第4位第5位为11,unsigned int将后 ...

以MC_1为例,由括号内的数据怎么看出第4位第5位为01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MC_1为例,由括号内的数据怎么看出第4位第5位为01的呢

你还是多看点基础知识吧

网友C:
还是我来解释吧,先到TI官网找到你使用的芯片,打开技术手册,在用户指南找到下面两个文件(中文译版和英文原版):
MSP430x2xx 系列用户指南 (Rev. I)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这里我只打开中文版作讲解,实际情况下很多时候中文版翻译不到位,需要参看英文原版。我一般也是中英对照着看的。
翻到中文版手册关于定时器A的部分,查看一下定时器A的寄存器定义(368页)看到TACTL,定时器_A 控制寄存器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所以变量需要赋予16位的数据。其中MCX在第4-5位,它的介绍也很明确:
MCx 位 5-4 模式控制。 当定时器_A 在不使用时,设置 MCX=00h 从而节省了功耗。
00 停止模式:定时器被暂停。
01 上数模式:定时器计数增加至 TACCR0。
10 连续模式:定时器计数增加至 0FFFFh。
11 上数/下数模式:定时器增加至 TACCR0 然后减至 0000h。
拿MC3来说,宏定义是(3*0x10u),我们看看这个数字计算出来是多少:
0x10*3=0x10+0x10+0x10=0x30=(0011 0000)(2)
也就是说这个数的第5-4位确实是11了。
u仅仅表示这个数是无符号的,主要在高位相加的时候避免最高位被认为是符号位而影响计算结果。
也正因为有这些宏定义,我们才能使用类似与下面这样的语句来设置寄存器的值:
TACTL=TASSEL1+ID2+MC3;
TACTL|=TASSEL1+MC2;
TACTL&=~TASSEL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来解释吧,先到TI官网找到你使用的芯片,打开技术手册,在用户指南找到下面两个文件(中文译版和英文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