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电阻或者电容问什么封装不同,有的0805,有的0603

楼主:
在很多电路中,有很多芯片的封装不同,同是电阻为什么不用相同的封装,有什么区别?

网友:
0603的小一点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这个疑问,如果说觉得0805占用面积大,直接全部用0603就好了,干嘛一会0805,一会0603甚至还有0402 0201.后来无意和一个做硬件聊天,才知道是和功率有关,基本上电阻有以下关系: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